主板的重点电路---必须掌握的

楼主(2017-07-10):
主板的重点电路

1、触发电路

2、时钟电路  时钟芯片-----由晶振产生时钟信号

时钟电路的工作原理:

DC3。5V电源给过二极管和L1(L1可以用0欧电阻代替)进入分频器(时钟芯片)后,分频器开始工作。,和晶体一起产生振荡,在晶体的两脚均可以看到波形。晶体的两脚之间的阻值在450-700之间。在它的两脚各有1V左右的电压,由分频器提供。晶体产生的频率总和是14。318M。

总频OSC在分频器出来后送到PCI的B16脚和ISA的B30脚,这两脚叫OSC测试脚。也有的还送到南桥,目的是使南桥的频率更加稳定。在总频OSC的线上还有电容,总频线的对地阻值在450-700欧之间。总频的时钟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2V。

如果开机数码卡上的OSC灯不亮,先查晶体两的电压和波形。有电压有波形,在总频线路正常的情况下,为分频器坏;无电压无波形,在分频器电源正常的情况下,为分频器坏;有电压无波形为晶体坏。

没有总频,南、北桥、CPU、CACHE、I/O、内存上就没有频率。有了总频,南、北桥、内存、CPU、CACHE、I/O上不一定有频率。

总频一旦正常,分频器开始分频,R2将分频器分过来的频率送到南桥,在面桥处理过后送到PCI的B39脚(PCICLK)和ISA的B20脚(SYSCLK),这两脚叫系统时钟测试脚。这个测试脚可以反映主板上所有的时钟是否正常。系统时钟的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1。5V,这两脚的阻值在450-700欧之间,由南桥提供。

在主板上,RST和CLK都是由南桥处理的,在总频正常,如果RST和CLK都没有,在南桥电源正常的情况下,为南桥坏。主板不开,RST不正常,是先查总频。

在数码卡上有OSC灯和RST灯,没有CLK灯的故障:先查R3输出的分频有没有,没有,在线路正常的情况下,分频器坏。

CLK的波形幅度不够:查R3输出的幅度够不够,不够,分频器坏。够,查南桥的电压够不够,够南桥坏;不够,查电源电路。

R1将分频器分过来的频率送给CPU的第六脚(在CPU上RST脚旁边,见图纸),这个脚为CPU时钟脚。CPU如果没有时钟,是绝对不会工作的,CPU的时钟有可能是由北桥提供。如果南桥上有CLK信号而CPU上没有,就可能是分频器或南桥坏。R4为I/O提供频率。

在主板上,时钟线比AD线要粗一些,并带有弯曲。

频率发生偏移,是晶体电容所导致的,它的现象是,刚一开机就会死机,运行98出错。

分频器本身坏了,会导致频率上不上去。和晶体无关。

CPU的两边为控制处(位置见图),控制南桥和分频器,当频率发生偏移,会自动调整

常见的时钟频率发生有RTM660-109R、RTM660、Cypress W312-02、CY283460C、RTM360-110R、ICS 950218AF、ICS 950224AF、ICS 950227AF、华邦W83194BR-323等。

3、复位电路

4、I/O芯片

现在的板I/O芯片一般位置在靠近主板左边的PCI插槽的上端,4面都有引脚的那块大的集成块

5、CPU供电电路,由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管理

主板电源管理芯片代换方法

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种类很多,其引脚定义也千差万别。不同厂家的产品有一些是可以相互代换的。

电源管理芯片代换型号如下

RT9221----SC1164

RT9222----SC1165

RT9223----SC1153

RT9224----HIP6004B

RT9224B--CL6911E

RT9224C--HIP6004D

RT9224E--HIP6004E

RT9227A---HIP6016

RT9228-----HIP6018

RT9229-----HIP6019B

RT9230------HIP6020

RT9231-------HIP6021

RT9231A----HIP6021A

RT9238------ ISL6524

RT9239-------HIP6012

主板电源芯片好坏测试的快速方法

给大家讲一讲主板电源芯片好坏测试的快速方法

一般现在主板坏电源心片的可能性很大,电源芯片坏了,CPU一般无温度,这时你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电感与地的通断,如果万用表叫一声阻值上长的话,电源心片就是好的,如果电感对地短路,主板电源部分绝对有问题,先把主板上有几个调节电源的三极管取下来,如果电感还是短路,则主板电源心片绝对坏了!还有调节电源的三极管坏了的话,三极管旁边的电容一般也就坏了(主板电容好坏的检测那就太简单,只用看就行了,电容坏了,绝对电容的正中间绝对会冒起一小部分)。

怎么样,够简单吧!哦,还有一点,换了主板电源部分的零件,上CPU之前一定先测测电感上的电压在1.5V-2.0V之间才能上CPU!!!

6、各种CPU假负载的做法

7 、主板的供电机制

详细解释主板的供电机制

我们以INTEL 845GE/PE芯片组为例,看主板的供电机制。

    ATX12V电源主要提供+12V、+5V、+3.3V、+5VSB、-12V五组电压,-5V由于ISA设备的消失,在最新的ATX12V版本中已经去掉。另一个负电压-12V虽然用得很少,但却不能忽视,因为AC’97、串口以及PCI接口还需要。

  +12V电压目前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不然现在的电源规范也不叫ATX12V了。+12V主要是给CPU供电,通过VRM9.0(电压调整模块),调节成1.15-1.75V核心电压,供CPU(60A)、VttFSB(2.4A)、CPU-I/O(2.5mA)。+12V除了CPU外,还提供给AGP、PCI、CNR(Communication Network Riser)。

  相对来说,+5V和+3.3V就复杂多了。

  +5V被分成了四路,第一路经过VID(Voltage Identification Definition)调整模块调整成1.2V供CPU,主板会根据Pentium4处理器上5根VID引脚的0/1相位来判别这块处理器所需要的VCC电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CPU核心电压),如下图。

    第二路经过2.5V电压调整模块调整成2.5V供内存,并经过二次调整,从2.5V调整到1.5V供北桥核心电压、VccAGP、VccHI。第三路直接给USB设备供电。第四路供给AGP、PCI、CNR供电。

  +3.3V主要是为AGP、PCI供电,这两个接口占了+3.3V的绝大部分。除此之外,南桥部分的Vcc3_3以及时钟发生器、LPC Super I/O(例如Winbond W83627THF-A)、FWH(Firmware Hub,即主板BIOS)也是由+3.3V供电。

  +5VSB一直被我们忽视,这一路电压与开关机、唤醒等关联紧密;+5VSB在INTEL 845GE/PE芯片组中至少需要1A的电流,目前绝大部分电源的+5VSB都是2A。其中一路调整成2.5V电压供内存;第二路调整成1.5V,在系统挂起时为南桥提供电压;第三路调整成3.3V供南桥(同样也是用于系统挂起)、AGP、PCI、CNR;第四路直接供USB端口。

    下面就内存、AGP、PCI供电原理详细说明。

  内存供电:此前我们可能都有这样一种印象,就是内存是由+3.3V供电。实际上,在SDRAM时代的确如此。但DDR开始,就有了3.3V、2.5V、1.9V等多种模式,而这些电压不再是通过+3.3V,而是通过+5V来调整。845GE/PE的DDR核心电压是2.5V,是从+5V和+5VSB调节而来。具体来说,+5V通过一个2.5V调节器调整成2.5V的电压,同时+5VSB也通过2.5V备用调节器调整成2.5V电压,这两路2.5V电压联合为DDR内存Vdd/Vddq供电,另外,内存模组的Vtt电压也由这个2.5V电压调整而来。

  AGP显卡供电:与我们通常认识的AGP供电不同的是,AGP供电并非完全是+3.3V。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电压AGP都用到了。其中,+5V/2.0A,+3.3V/6.0A,+12V/1.0A,+3.3Vaux/0.375A,1.5V/2.0A。从这里可以看到,+3.3V还是主要的。我们把这几组功率相加,可以得出结论,AGP最大供电能力是46W,也就是说,超过46W的显卡都需要外接电源。如下图:

  PCI供电:我们平常很少关注的-12V在PCI上面终于可以看到了,PCI供电包括+5V/5.0A,+3.3V/7.6A,+12V/0.5A,+3.3Vaux/0.375A,-12V/0.1A。当然,这个值是理论最大值,除了PCI显卡、工业用视频卡,很少有PCI设备能达到这么高的功耗,比如,PCI声卡、PCI网卡功耗只有4-5W。

     进一步计算可以看到,845GE/PE芯片组自身的功耗,包括南桥、北桥、时钟发生器、BIOS、超级I/O等芯片等,合计功耗是21W。假设在电压调整过程中,效率为0.7,则芯片组对功耗的要求是30W。这个数据并非是主板全部的,因为还有另外一些设备,如集成声卡网卡、USB设备(一般是2.5W/端口)。

  PS/2键盘鼠标由+5V供电,所需电流最大1A。AC’97由+5V、+3.3V、+12V,+5VSB、+3.3VSB、-12V供电,总功率不超过15W。

希望朋友们多多学习。

网友:
楼主总结的相当详细  谢谢分享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总结的相当详细  谢谢分享

网友:
早期的总结  值得新人看看

网友:
早期的总结  值得新手看看 845主板的教程

网友:
新人学习了,准备多学点维修P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