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REV2.2) 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10):
GA-H61M-DS2(REV2.2) 触发掉电维修,被当成垃圾处理了,碰到我又起死回生。亮机备份BIOS.

GA-H61M-DS2(REV2.2).rar

网友:
断线了,楼主够细心的了。。。。。。。

网友:
权限不够,什么也看不见,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咋办

网友:
楼主换的那个电阻是什么电阻,是桥供电还是总线供电的管理芯片的电阻。。

网友:
电阻是做什么用的呢,看着像分压电阻耶

网友:
碰到神医了

网友:
什么也看不见,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最后换主板了。

网友A:
都看不到,怎么学习?手上有块板子想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看不到,怎么学习?手上有块板子想练手!

两种可能,一种是没仔细看贴,一种是眼睛忘家了。

网友(2017-09-16):
差点就丢了·细心还是很重要啊········

网友:
这个经验非常好。 感谢你的研究,为我们拓屏了思想

网友B:
丢了也不可惜,现在废板也有好几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丢了也不可惜,现在废板也有好几十。

我们上海这里好像便宜哦,上次卖了几块,只有十几元一张

网友(2017-11-12):
学习了,以前卖了好多废板。。。

网友:
楼主应该把什么电阻说出来的很多人都不知道

网友:
是断线啦    学习了以后维修必须得仔细啦

网友:
这种情况下刷个BIOS 就能解决,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