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1T LE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7-07-10):
今天接到一片华硕P5P41T主板,上电不触发,,,测PWRBTN 有3.3V   它与IO芯片用电阻相连,按开机点电阻的另一端有高低高的挑变
短接电源蓝黑线,没有发烫的芯片,初步判断是缺少供电导致的不上电,论坛里一搜发现822容易坏,加电,,发现靠近IO  822的一端有电
一端没得,问题找到了,,换之 OK    开机瞬间诊断卡的码跳动,,华硕的LOGO也出现在屏幕上

网友:
楼主真是好技术, 实着是功力深厚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华硕822是通病 就是不知道怎么测试822排阻

网友:
也上个图吧,不然也不知道是那个822排阻。

网友:
华硕822是通病坏了,这个只要看到822都直接换,少麻烦很多

网友:
华硕就是爱坏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