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200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7-07-10):
联想一体机C200,内存是DDR2,CIPTS V1.1主板
最初故障是不触发
IO是IT8721F,75脚PSIN 72PBTN# 71SLP_S3# 76PSON
75和72触发时都有跳变,但71脚无3.3V电压
测单桥CG82NM10的VCCRTC RTCRST# RTC时钟也正常 VCCSUS3_3 RSMRST#都正常
感觉是桥坏,查论坛说这个桥易虚汗,也易坏,就直接淘宝订了两个
桥回来后换上好了,测机三四天后出现花屏、不触发,感觉是桥虚汗,加焊后能开了,但网不能上,插网线跟不插一样,驱动都正常
重新拆机测网卡芯片WG82552V,与桥通讯的RXD(0-2)、TXD(0-2),跟常见的PCIE*4不一样,这个是6根,其中25脚的RTXD1对地为0,感觉是桥问题
我又换了一个桥,开机正常了,网能上了,并改长转,将下图中的R382拆除即可,此风扇是12V的

不知这次改后能坚持多久,测试中

网友A:
问题是更换了2个桥,你能收到多少RMB,自己的成本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更换了2个桥,你能收到多少RMB,自己的成本有点大。

每个桥15元,第一个桥应该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