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 在那技嘉出现怪问题 GA-78LMT-S2

楼主(2017-07-10):
GA-78LMT-S2  原来主机,客户是进系统是时候 到选择安全模式,还是最后一次正确模式,时候死在那里,按键盘方向键没有反应,.键盘数字灯也能正常,用键盘重启也正常,后面以为是系统问题,用U盘正常进去,装系统系统后,还没有进过系统,出现一显示就一直重启,进BIOS也是,把电源内存CPU都换了,硬盘接也是,提示这个下面的界面,后面把主板放电,BIOS刷了,还是老样子,
开机出现the system has exper lenced boot failures because of overclocking  ....

网友:
桥坏了,系统总线出了问题,我感觉不值修了。换板吧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吧
先简单再复杂,记得备份好原BIOS

网友B:
是不是超频了,还原一下bios试试,不行就放一下电,看到你的时间也不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
立 我记得那个磐正的鸟主板好报这个错误 基本上就是要报费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超频了,还原一下bios试试,不行就放一下电,看到你的时间也不对调一下试试

你没有看贴呀,这些都排除了呀,还原,我都重新拆BIOS下来刷了,后面一直这些重启 就复位灯一直闪了,不搞了,估计真是桥问题了,电压都正常,怎么也没有动,怎么可能会超频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吧
先简单再复杂,记得备份好原BIOS

后面都排除了,发贴前都排除了,后面一直不跑码了,不修了,诊断卡的复位灯一直闪了

网友:
先刷个BIOS 试试。把原来的BIOS,备分一下

网友D:
它说你超频,怎么看像是时钟坏了导致的....它提示的是cpu外频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看贴呀,这些都排除了呀,还原,我都重新拆BIOS下来刷了,后面一直这些重启 就复位灯一直闪了,不 ...

cpu内存换没,有可能是cpu或内存不良造成的,在不行就不好修了有可能是桥或者电阻变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内存换没,有可能是cpu或内存不良造成的,在不行就不好修了有可能是桥或者电阻变质了

这个第一时间都换,电源 ,内存,CPU 才到BIOS,后面再到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它说你超频,怎么看像是时钟坏了导致的....它提示的是cpu外频不对

这个有可能,后面复位灯闪,不显示了,没有这个时钟IC,不搞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系统都可以做 就是报超频错误 bios也重新刷了 就是不行 不知道哪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与南桥有关吧,集显南桥温度搞晶片变质了。

网友:
此板时钟芯片爱坏,如有可能,把时钟芯片换了再说。

网友:
应该不用修了,估计不好修,也不得什么钱了

网友:
这个有没有小八角啊?拆了看下呗、、、

网友:
感觉是设置问题,具体怎么修也不好说

网友:
换时钟,打时钟到桥的SM总线看看通不通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问题

网友:
换主板吧。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先拆外设.刷BIOS..如果还这样..换板吧..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下

网友:
开机出现系统实验lenced启动失败是因为超频

网友(2017-08-10):
在迅维网这里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
这样看来真的是桥坏了 这种现象还是第一次看到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