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p信号及插卡不良求助

楼主(2017-07-10):
      接到个6sp的机子,客户用的联通卡,机子开机插卡还是会显示无SIM卡,关机重启后才识别卡,在开4G和3G网络的时候,上网通话正常,但是开2G的时候信号慢慢减弱,最后显示无服务,要是开着4G,都正常的情况下,直接拔卡,手机不显示无SIM卡,反而显示无服务。、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按理说开2G不行的话,应该是2G功放的问题,但是这个故障又伴随SIM卡的识别问题,有没有哪位大神有过类似经验,求指点

网友A:
换个移动卡看看,移动卡如果有3  4g也没有2g先把2g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移动卡看看,移动卡如果有3  4g也没有2g先把2g修好

移动卡是没法调2g的,插移动卡只能选择开不开4G,关掉4G以后,直接就切换到3G网络了,也是正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移动卡是没法调2g的,插移动卡只能选择开不开4G,关掉4G以后,直接就切换到3G网络了,也是正常用

移动卡3g是没发承载语音通话的,你试试移动卡3g时能打电话吗?

网友C:
2G信号就不稳定了,后面直接无服务,个人觉得可以先把2G信号修一下再看有没有取卡变无服务的情况

网友:
6sp射频容易出问题,可以先换个试一试。

网友:
我有一台umt 的 不插卡开机会就重启 有时重启n次才进系统 什么情况啊大神们

网友D:
2g 通道查一遍。不行几个件都换一下。

网友E:
遇到过3g没信号问题,搞了好久,最后竟然刷机好了,楼主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2G信号就不稳定了,后面直接无服务,个人觉得可以先把2G信号修一下再看有没有取卡变无服务的情况

对头的,我把2g功放换掉以后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g 通道查一遍。不行几个件都换一下。

版主的建议是对路的,2g功放换掉后,问题就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3g没信号问题,搞了好久,最后竟然刷机好了,楼主可以试下!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这个机子,我换掉2g功放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楼主技术好,谢谢楼主,学习了,楼主技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的建议是对路的,2g功放换掉后,问题就都解决了

其实修手机一般问题都是换芯片,哪里坏了换哪里。一般能好。

网友:
修手机还是要比较细心 点太密了

网友:
咋感觉像是基带总线控制馆的问题,修过一个4G正常,2G就无服务的,最后是高频天线开关的问题

网友:
换个移动卡看看 2G信号就不稳定了,后面直接无服务

网友:
还是信号部分的问题吧,检测一下

网友:
小白前来虚心学习各位大神的经验。希望能尽快成为大神级人物。希望各位大神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