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换键盘

楼主(2017-07-10):
这机器 换键盘要动真格的,我用了角磨机。

网友A:
不需要那么麻烦哦,直接抓住就拔下来了。。。。

网友B:
我都是用刮刀从正面缝里一个个下压,就可以吧销子拔掉,留几个无所谓的,其他的在用螺丝固定好,费力但是装完后手感好

网友:
这不是老司机,即使你是第一次拆,也应该问问卖家,淘宝上都有教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那么麻烦哦,直接抓住就拔下来了。。。。

哦,谢谢,我第一次弄这个。没啥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刮刀从正面缝里一个个下压,就可以吧销子拔掉,留几个无所谓的,其他的在用螺丝固定好,费力但是装 ...

对,这么弄中间不塌陷,键位高,好用。

网友:
不需要那么麻烦哦,直接抓住就拔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