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图纸资料|点位图
请教大师这两管子,是什么芯片查不到资料?多谢

楼主(2017-07-10):
请教大师这两管子,是什么芯片查不到资料?多谢
芯片

网友:
查不到的 这个都是丝印不正常的 你只看图纸 然后跟着图纸找了 图纸没有丝印就看它连接了什么 然后去判断 如果图纸都没有。。。

网友:
你参考测量下,,,,,,,,,,,,,,,,,,,,,,,,,,

网友:
具体还是得根据芯片环境来做参考,有些是双MOS管组合,有些是防静电二极管组合。

网友:
没有图纸,五脚芯片1。2脚有短路,只知道2脚是接地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