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10 不开机有没有通病

楼主(2017-07-10):
s410 不开机有没有通病,不开机,没时间查了,想来个秒杀,下午火车
不开机

网友:
你这描述也太简单了 有没有待机电流

网友:
你这样发没办法秒啊 11111111111

网友:
详细描述下 问题 分析下 不然没法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下载分不够,而且下载的分数是两倍

网友:
联想的机子BIOS 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有 ec爱短路。。这机子没有电路图 你直接二极管档位打bios第8脚 要是短的直接拆ec 不过有一定的几率换完ec还是不触发 几率百分之20 换完不触发直接换板或者还给客户 没有电路图基本没的修。。因为你tm脚位都找不到

网友:
有没有短路·· 待机有没有 可以说来明白点吗· 通病都有很多种

网友:
仔细查问题吧

网友:
先刷BIOS再说,第一步做好,看一下是不是有芯片有问题

网友:
第一个仔细看板有没进水断线,第二个BIOS第三个做桥哎,楼主看下那有这么多通病

网友:
不开机也好修啊 ,不耽误你火车

网友:
联想机器bios 容易坏
待机有不有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没有不开机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