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A55MLC 6。0 嘀嘀嘀

楼主(2017-07-10):
映泰 A55MLC 6。0 嘀嘀嘀 像是内存不过,但各供电都正常。官网下了最初始的BIOS,刷了一样,跑码00 到54 ,一直嘀嘀嘀 ,放不放内存都一样,这会不会是单桥还是CPU座子的问题???
cpu

网友:
放不放内存都一样滴滴叫就换内存条,看一下CPU座,查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3代内存插槽240,238,236,120,118脚的电压是否都正常

网友:
SPD 电压正常吗 ~~~~~~~~~~~~~~~

网友:
AMD的单桥先拷下桥看看,好多都是桥空焊了

网友:
查下内存条件,然后电池电压以及一些电压VDDA2.5V这些。

网友:
CPU,内存 放电 换CPU 三板斧子先上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