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华硕B85点不亮求助

楼主(2017-07-10):
同行拿来两块华硕B85-PLUS R2.0,一块板子是从19跑到3A 58又重启,拔掉内存就不过内存,说明已经过内存了,估计是没检测到显卡还是怎么,我刷过BIOS,拆外设都还是一样,主板太新还没修到这情况
还有一块板子不跑码,我看U座子针弯了就拨正之后可以跑马到63要卡个十秒左右才跳过去到显示正常,我也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正常情况,一般主板启动不会怎么慢吧,也是刷过BIOS都一样,有没人遇到过

网友:
第一块主板分析上逻辑有问题,有何凭证认为跑3A和58掉电就过了内存?UEFI代码,PCI-E显卡检测部分是92代码开始,核显自检部分在60以后。

网友:
加焊桥一下,很多是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过了内存,你擦显卡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