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90 二次维修

楼主(2017-07-10):
联想 G490  同行送联想G490着急,上电检测,待机正常,触发后上电到0.23A ,不掉电,拆机检测发现PU402 附近滤波电容都烧焦了,幸运的是只烧坏了滤波电容及PU402 供电线烧断,更换电容用锡连后,开机正常使用。装好机然后用电池开机测试一个小时左右也没问题。准备交付时候问题来了,单独用电池开不了机,以为没有电了,拔掉电池,用可调电源开机正常,装上电池再用可调电源大电流短路,再拆机检测发现PQ302短路,代换后,测试这次没问题了。

Lenovo G490 Compal VIWGR LA-9631P.pdf

网友:
修的好简单看着。但是技术确实有点高的令人发祉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写得有点复杂。我总结下: 2个故障 。第一 待机5V芯片旁边公共点电容烧爆炸! 第二保护隔离第二MOS击穿。电池和AC 同时使用大短路

网友:
好,学习了,写了几个字,实际维修应该花了不少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