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PLUS REV1.00 USB过流 15秒关机【已解决】

楼主(2017-07-10):
一块如题的主板,版本是REV1.00的,点图我只有REV2.0的,没想到不一样。
故障是开机提示USB过流 15秒关机。这个问题,基本都是USB供电5V检测电路开路造成的。
苦于没有点图,找了半天都没找到相关元件。

网友:
这种故障不难的  一般就两个小电阻分压的在USB接口附近  很好找

网友:
华硕没图就是苦B啊,明明知道故障就是没办法找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图纸找到了!

网友:
郁闷的是,5路S_USB_OC#全部查了,电压都是3V左右,正常的。
也就是说,问题出在通往PCH的线路上,或者PCH焊盘下方腐蚀脱焊!

网友:
一般都是USB_OC#这个信号。。。。。。。。

网友:
找到问题的愿意了,PCH右下角2个排阻掉了,估计被碰掉的。
找了2个472的排阻换上去,就OK了。
差点就打算拆桥了。

晕死,根据图纸,这两个排阻跟USB过流没关系啊。
可是换了就好,不知所然啊。

下图中画圈的就是:

网友:
已经解决了,答案在第7楼,很意外。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希望有用 我收藏,还有就是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