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进水维修

楼主(2017-07-10):
  同行的机子,说水从键盘这到下去的。也不上电测了,先拆机,,检查了下,待机芯片这里有水迹。洗刷刷后测了下对地,3V大短,断开3V后极打值,确定是后级短路,直接烧鸡,就网卡发烫,,拆了再说,再次测试,对地正常,,,料板里没有型号的,,,就不装了,,顺手各大电感对地都打了一遍,发现+1.8VSP也大短,,这个是集成MOS管的PWM供电芯片SY8033,,芯片坏了,,,找料板居然有。。幸运,,更换后上电测试。一路畅通,就是网卡没了,送了个USB网卡,

网友:
真好少量进水   遇到进水比较多的就不好修了  很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