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A88-30yr 节能版

楼主(2017-07-10):
1.准备好一个可启动的DOS界面的U盘设备(建议使用USB BOOT等工具制作),

2.把下载的文件解压到U盘中,建议放在根目录下;

3.在不要拔下U盘的情况下重新启动电脑,按“DEL”键进BIOS,把"Startup"的"Flash/BiOS Write Protect"默认设置为"Disabled",保存BIOS退出

4.在启动时迅速按F11键,成功的话此时候将出现Please select boot device界面;

5.在界面中选择U盘,引导电脑进入DOS(纯DOS状态),在键盘上键入up.bat然后按enter键;

6.刷完BIOS后,关闭电脑主机电源,拔掉供电插头,再通过 CLR_CMOS 跳线彻底清除一次BIOS;

7.接上供电插头,把主机电源打开启动电脑,按DEL键进入BIOS,按F9加载最佳优化值,F10保存修改并重启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