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15E 无法安装64位系统

楼主(2017-07-10):
联想M715E 无法安装64位系统,网上找不到相应的BIOS,求助

网友A:
楼主 请问你装的是什么系统 ?WIN7还是WIN8或是WIN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请问你装的是什么系统 ?WIN7还是WIN8或是WIN10

win7 /8.1/10都试过,重装后一直卡在正在启动,或者是转圈圈那里,没有卡死,就是放很久都进不去,换32位系统win10进去很快

网友A:
装个一步一步安装版的系统 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个一步一步安装版的系统 试试看

msdn和ghost都试过64位的就是卡住,32位秒进

网友B:
会不会是硬盘有问题,一般这样都不会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硬盘有问题,一般这样都不会是主板问题

没问题,用其他主板是可以的,放到这个联想板子就不行了,我百度了一下,很多人跟我一样的情况,说要刷BIOS,然后联想官网不放出BIOS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