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改LED开启信号只能白屏咋搞 通电状态是0V 按开关4.4V

楼主(2017-07-10):
现在情况是通电就白屏 按开关也白屏
平常的开启信号都是通电状态下3.3V  按开关以后0V  3.3V这样   现在这个通电状态是0V 按开关4.4V
这样该怎么接这个开启信号

网友A:
接个945反转一下.....

网友B:
接线是对的,只是这个控制是反的,,,,,

网友C:
你没接对ON开启吧  有些驱动板要接短接ON.ADJ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没接对ON开启吧  有些驱动板要接短接ON.ADJ才行

这样可以吗 不会烧? 我还诶试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线是对的,只是这个控制是反的,,,,,

怎么搞 很少见的电源板  恶心人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接个945反转一下.....

大佬 具体一点吧  没弄过你说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 具体一点吧  没弄过你说这样的

电路图如图所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如图所示....                                                                                 ...

多谢  顺便问一下 这个C945哪里可以拆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多谢  顺便问一下 这个C945哪里可以拆到

电源板或者台机电源等,到处都是,...你问这个问题,你是不是专业搞维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或者台机电源等,到处都是,...你问这个问题,你是不是专业搞维修的......

我没改过这个呀 问问不是省点时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改过这个呀 问问不是省点时间吗

液晶电源板里面也有945呀,你这问的问题让我觉得你不是专业的...

网友:
都背光亮了开启你都接了,为什么不查屏电路工作条件

网友B:
用三极管搭个电路就可以反过来了。、、、

网友:
显示器上没改过反相器电路,找不到ON信号用屏上的5V,试下还白不白屏

网友E:
有些板ON信号是反的,我一般都是直接接屏线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可以吗 不会烧? 我还诶试过哦

不会的。。我经常接。都没问题的

网友: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explore/xianshiqi_jichu看看这里  温习一下基础吧

网友:
随便一个 NPN 型三极管就可以了    10K 可以不接    1K 电阻也不固定   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F:
三极管作反相器比较完美,直接接屏供电上切换的时候会闪。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屏供电取信号,或者取指示灯绿灯电压

网友:
如果你实在找到,你可以用屏供电来代替开启信号

网友:
楼主还是菜鸟吧,加油吧,修的是什么机器

网友G:
改个电路吧,反转一下

网友(2017-08-09):
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问题 只有个别的显示器我改的时候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如图所示....                                                                                 ...

这个 电路
用导线 连接
还是用洞洞板 连接
好点

网友H:
这种机器是低电平开启高压,和平时的不太一样!最简单的处理方法是从屏供电电路取ON信号!

网友:
把ON信号接在电源指示灯的绿脚上试试。

网友:
接错了吧? 接ON/OFF啊

网友I(2017-09-14):
有些ON是低电平开启的    尝试把开启信号接到屏供电上试试看

网友(2018-02-02):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如图所示....                                                                                 ...

大佬你好,我按你的图做了一个,开关机还是会白屏,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三极管搭个电路就可以反过来了。、、、

你好,我按楼上的图做了个开关机还是会白屏 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板ON信号是反的,我一般都是直接接屏线那里

你好,我按楼上的图做了反相器个开关机还是会白屏 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作反相器比较完美,直接接屏供电上切换的时候会闪。

你好,我按楼上的图做了反相器开关机还是会白屏 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改个电路吧,反转一下

你好,我按楼上的图做了反相器个开关机还是会白屏 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机器是低电平开启高压,和平时的不太一样!最简单的处理方法是从屏供电电路取ON信号!

你好,我按楼上的图做了反相器开关机还是会白屏 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些ON是低电平开启的    尝试把开启信号接到屏供电上试试看

你好,我按楼上的图做了反相器开关机还是会白屏 怎么破

网友:
开启信号接屏供电5V上,虽然有的机器会有短暂的白屏,但是用起来毫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