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N修多种故障

楼主(2017-07-10):
版号820-2936-B

机器是前段时间一个同行在上海电脑展收的一个二手机,同行没修好又拿到我朋友店修一个星期不行才到我这,来的时候故障是反复重启,
拆机看到主板到处焊油看到都不想修了,打了下阻值还算正常,然后上电看看电压吧,SA和U供电集显三个电压没出来
先不管U供电查下SA供电芯片代码GAV

芯片是ISL95870H

芯片供电正常,15脚开启只有0.4,打值只有十几欧

R7987另一端是正常,看来是芯片自身拉低的,更换芯片后SA输出0.9V正常了,但还是重启示波器测量CPU没有发出SVID
根据6X7X时序CPU得到桥发出的PROCPWRGD才会发出SVID,往前查的确桥没有发出PROCPWRGD信号,查桥所有条件都已正常
结合SLP信号反复出来一定时间又关闭导致反复重启,应该是没有读到正确的BIOS程序,上编程器发现芯片是坏的,找了一个低压
版的刷好换上

换好PROCPWRGD有了,CPU也发出SVID但还是不出CPU供电工,查供电芯片供电,开启都正常后找芯片换上

图纸上型号和实物不一样,应该是可以代换的

换好后U供电0.8正常集显供电也出来了不掉电了,但还是不亮机,NND的集显都出来了还不亮扔一边不修了
昨天星期天,朋友打电话问情况,还得接着修,上波波一顿折腾后发现集显供电不正常,一直是开启关闭又开启
用万表测电压是正常的最后找到罪魁祸首,看图片

此机最初故障应该就是这个检测脚腐蚀,别的问题都是人为修出来的。

网友:
够坑爹的,不     错还修好

网友A:
楼主牛逼  我们小县城一年到头碰不到几台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逼  我们小县城一年到头碰不到几台苹果

苹果的电脑相对来说还是修的少,其实苹果有点位和图纸还是好修的

网友:
修苹果要多看 多看 多看     别人修了就很难搞了

网友:
楼主很厉害,在此学习了

网友B:
苹果其实修习惯了比华硕神马的好修 人家资料全啊  图纸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其实修习惯了比华硕神马的好修 人家资料全啊  图纸点位

说的有理,华硕只有点位,信号名称看不出来是不太好修

网友:
这技术   NB 啦    思路很清楚啊

网友:
楼主这技术这思路都是顶呱呱啊

网友:
能修苹果的都是大神。。。。。。。。。。。。。。。。。。。。

网友C:
还是有示波器好。要不然这种问题跟本量不出来

网友:
现在怎么这么坑爹,还要认证才能看啊,认证怎么还要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有示波器好。要不然这种问题跟本量不出来

对的,没示波器就傻眼了,因为有电压的,只是工作频率不对

网友D:
楼主很厉害,在此学习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厉害,在此学习了 。。。。。。

厉害谈不上,只要细心肯学习都能修好的。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写的也很好既然没人加分?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腐蚀的少还好修一点,腐蚀多的就不想修了

网友:
这么个修法 没有个好价格 对不起自己啊

网友E:
这么修还挣钱吗兄弟
mjq8866
苹果价格还是可以的,别的机器真心不浪费时间去修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修还挣钱吗兄弟
苹果价格还是可以的,别的机器真心不浪费时间去修了

网友:
维修不懂得 扩大故障很常见
加分了 这个苹果分析维修的不错

网友:
都没休过苹果的,不知道好不好修。。

网友:
楼主真是大神!这个本真是不一般,思路清晰,时序也是很了解!

网友:
楼主真是太有耐心了,一般的师傅看到都会放弃不修,还扩大好几个故障

网友:
楼主电路功底深厚,所以修机思路清晰,一步一步解决问题,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集显供电不好修

网友:
补上好用的BIOS
A1278 820-2936-B纯净版BIOS.rar

网友:
补上好用的BIOS A1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