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网卡驱动正常打不开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7-07-10):
最近遇到好几台无线网卡打不开的故障,有惠普的和联想的。装驱动和重装系统都没用,最后在百度上搜索发现了个帖子介绍了解决方法现在贡献给大家。

网友:
下载分不够,而且下载的分数是两倍

网友:
强制开启无线网卡  试过好多次了

网友:
上面的图片看不清在发一个,不好意思了

网友:
这个老司机都知道。我一般都是隔线的

网友:
这个是吧开启强行打开,如果不行我们都是这样弄的   方法很方便  不用换无线网卡

网友:
20脚屏蔽强行开起来就是了 。。。。。

网友:
我认为最好是飞线,这样不会返修些,你这样用胶带不总么安全

网友:
这个问题早就出来了啊

网友(2021-06-28):
电源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