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华擎B75 pro3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7-07-10):
一块客户换下来的13年的华擎B75 pro3主板,不触发,趁着没事,修一下,上图

先测开机排针,有电压2.65,再测1117,也只2.65,也就是3VSB不正常,先换了个1117一样,再拆了
1117旁边的小芝麻管,1117及开机排针3VSB恢复正常,那就是后级有问题,

既然后级有问题,凭以往的经验,也懒得去找了,直接拆网卡芯片,重上上之前拆的芝麻管

装上OK亮机,下面是亮机图,因发现桥有点发热,加了个小风扇

网友:
同上前几天也修了个网卡短路的

网友:
这样的话  网卡会发烫的吧

网友:
这几天。又下雨。又打雷。的。网卡坏的真不少

网友:
夏天雷雨多,网卡击穿造成的短路不触发什么的很多的

网友:
学习,增值经验,下次也按这个套路来测试

网友:
学习了,以后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