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一台iphone 5s手机维修的曲折历程

楼主(2017-07-10):
接到iphone 5s手机一台,客户说充电充着充着就不开机了,根据望闻问切四原则,首先问客户,在故障发生之前有否异常情况,比如进水,摔等,顾客一口否认,随即调稳压电源到3.8V,接上裸板测试,在此提醒新手,如果要得到准确的诊断结果,必须要裸板测试,其中缘由,自己可以思考一下;接主板,电压跳变为1.3v,电流跳变为2.3A,很明显是短路故障,看进水试纸,已经变成红色,我跟顾客讲,你肯定进过水,而且是上半部分进水,至此,客户不得不承认,两个月之前进过水,捞起来放到米缸里几小时继续使用,然后今天突然不开机!(关于米缸能修复进水手机的谬论在网络上传的神乎其神,很多用户都是因为信了这个谬论所以耽误了最佳维修时间,作为一个有多年维修经验的技师,对此只能苦笑。)
把电压调小,使电流控制在1A以内(至此希望新手能思考一下,为什么要把电流控制在1A以内?),然后用手指去触摸主板的各个部分,发现显示触摸升压芯片U3附近温度略高,据此,基本判定是VCC_MAIN短路,经测量,果真发现C47,C252,C29对地短路,C252,C29明显腐蚀,去掉

网友:
继续编写,去掉C29,C252以后,短路还是没有解除,因为整个主板没有明显温度异常的地方,也没有其他明显腐蚀的地方,接下来,只好祭出维修短路的另一个杀器——松香法,主板背面去掉屏蔽罩,均匀熏上一层厚厚的白雾,然后接电,控制电流在1A以内,然后静静观察,马上起效了,BAT_VCC和VCC_MAIN转换芯片上的白雾迅速融化,露出明显的黑色,
立马拆除芯片,一测量,发现的确短路了,但是难题来了,手头没有这个芯片,但有块SE的料板,对比了一下图纸: 5S             SE, 对比了一下,都为P沟道管,虽然型号不同,但应该是可以通用的,在此提醒一下新手,找不到配件要充分开动脑筋,我们做维修的,应该能找到很多替代件。

网友:
马上拆件,上锡,安装,一番折腾,接电,发现还是有大电流!但温度无异常,松香喷雾无融化,一下子没了头绪,后来想,再做一次松香法吧,迅速喷雾完毕,然后把电流调到1.5A左右,在用10倍放大镜细心观察,终于查到了隐藏在暗处的“杀手”,C103_RF的白雾稍稍有点融化,不借助放大镜根本看不出来!(由此提醒新手三点:1.细心观察最重要;2.花点小钱买个放大镜;3.实在烧不出来,电流可以稍稍超过1A,我原来用1A烧不出来,1.5A就烧出来了。)

网友:
马上把该电容拆除,再测量VCC_MAIN,短路彻底排除,高兴,马上单板接屏幕,开机,电流一路高歌,刷刷上去,但马上又傻眼了,电流停在250MA左右不动了,屏幕上都是彩色的雪花点,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显示部分应该通过检测了,那就有两个可能,触摸芯片或者主电源芯片,先测量主电源芯片,输出都正常,但发现32.768K时钟的电压有点不稳定,马上开启示波器,发现大量杂波,立马更换,再接电,电流一路高歌,顺利进系统,在此,修复完毕。

网友:
非常感谢月饼老师宅心仁厚,迅速通过验证,我们上海的同行坚决拥戴您!祝您生意越做越好!

网友A:
看的出来,楼主经验到位,技术也到位,手法也是娴熟。尤其是小电容不好找的,甚至是熏松香也不一定能看的出来的短路点。加分。

网友:
楼主心很细,赞一个
以后手机是趋势啊。。。

网友:
技术真心是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的出来,楼主经验到位,技术也到位,手法也是娴熟。尤其是小电容不好找的,甚至是熏松香也不一定能看的出 ...

感谢版主轩辕思天的支持,感谢月饼老师的支持,如果有技术上错误的地方,请指正!非常感谢!

网友:
说的不错, 好好加油,以后我这新手要跟你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你示波器用的什么牌子的?一体机全自动?

网友C:
我是小白,哪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要把电流控制在1A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小白,哪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要把电流控制在1A以内?

超过1A,又在短路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电流失控,有可能会内部断线,那就没得玩了,实际上在短路的情况下,1.5A已经相当危险了,如说错了,请指正!:)

网友:
楼主技术流弊啊 作为菜鸟的我得加油了

网友:
请问32.768的电压是多少 手机里有一台5s时间不准手动调不了 求解答?

网友:
厉害了,如果是我修到这样还是250ma不动我不可能想到是时钟坏了的,这种我就放弃维修了,经验太重要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哦   谢谢分享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版主轩辕思天的支持,感谢月饼老师的支持,如果有技术上错误的地方,请指正!非常感谢!

应该的,论坛支持这样的原创好贴,希望楼主以后能分享出更多的好贴原创贴出来。加分不愁。

网友:
知道原理还得有过硬的技术。。。佩服佩服!!!

网友:
不错,进水机多故障能顺利修好很厉害了~!  思路比较清晰,只是有一点,我觉得楼主那个Q4是不应该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