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7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根治!

楼主(2017-07-10):
接手同行联想K47一台,现象为不触发,待机0.01A.测待机无3V,5V,19V已经过来。确定3V,5V无短路,风枪加焊RT8206,接电后3V5V正常。客户拿去用了3天后又不触发,拆机发现还是无待机电压,这次下份图纸仔细分析,发现待机芯片5V_AL都没有,测量4脚EN_LDO只有1.4V且跳变,取下上拉PR273  390K电阻测量阻值正常,由于这个阻值的电阻难找,再次焊接上后通电测量4脚电压稳定在5V,待机电压也出来了,所以故障由此电阻空焊造成。

网友:
这种有时可以触发有时不可以触发的问题不好修的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技术过硬呀?热机能开,冷机不能开,多半是3V电容坏了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路过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后来测试的稳定吗?这种故障还真的不好找啊,重装了一下电阻,呵呵

网友:
这种电阻应该直接换掉啊  说不定以后还有出问题

网友:
后来测试的稳定吗?这种故障还真的不好找

网友:
这个电阻确实不好找的。。。。。。

网友:
联想K47这个机子 上次修过触发0.4几掉电后来发现电容短路。楼主你修的这个机子是有点麻烦 不过还是你的技术好,,

网友:
还不要高兴得太早,是不是电阻虚焊还不知道,要过段时间才能知道稳不稳定,最好是把电阻换掉

网友:
佩服楼主,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最近也遇到一台联想的,热机下就能正常开机。

网友:
到现在没有返修,确定只是虚焊引起!

网友:
这个信号是电压检测,正常应该是3.3v开启线性电压的

网友:
这电阻不大好找吧  这样用起来咋样

网友:
接到一台触发就掉电,正在检测。。。。。。。。。。。。

网友:
可以 干的漂亮 判断的十分准确

网友:
什么情况怎么没有看到内容 楼主藏起来了

网友:
真难修啊 这些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