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灵越7520系统里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10):
客户送修,DELL 灵越7520系统里不定时掉电,这样的问题难测,让客户放这维修,开机进系统测试确实不定时掉电,大家都知道夏天温度高容易掉电,先拆机处理散热,感觉散热没什么大问题简单处理了。DELL 这机器PL101附近电容易短路,心里想是不是电容不太稳定了,先代换了,再测试这次时间长了些,但还掉电。关键这机器不进系统测试好长时间也不掉电,先放一边修别的机器。抽时间又测,问题来了,单用电池能开机进系统,单用可调电源不触发了,保护隔离有问题了,立马测发现PQ100 短路,更换后,开机进系统测试完全正常。此机修复。

Inspiron 5520_7520 LA-8241P.pdf

网友:
再次学习了,短路还能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你这是短路了,单用电池可以开机,插电源是大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短路了,单用电池可以开机,插电源是大5A。

客户送修时单用可调电源、单用电池或两者一起用都能进系统,就是不定时掉电

网友:
刚修了一台一样的进系统掉电
刷了两个BIOS 装独显驱动两个显卡感叹号,下了这个好了,有同样问题的朋友可以试下、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5931341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 以后 多多发帖

网友:
刚开始掉电。估计就是pq10不稳定。多试几次pq10就短路了

网友:
楼主 很仔细     掉电不是很好修

网友:
学习了   这问题见过。。。。。。。。。。。。。。。。

网友:
不错,学习了,写的非常好。。。。。。

网友:
不错,学习了,非常好的,又学了一招了。

网友:
确实夏天温度高   管子击穿的也比较多   你这个应该是微短

网友:
掉电问题检测是很麻烦的   但是这个坏的还没遇到过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你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不赖,发现什么导致的问题就好找啦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种问题要是故障不出现。真的好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