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LUS复位灯常亮修复成功

楼主(2017-07-10):
华硕M5A78L-M LX3 PLUS复位灯常亮,用手摸大法,发现南桥、3V电池、8脚EM5102A芯片发烫,EM5102A发烫应该是这里的问题,量第6脚电压为3V。电压偏高了,一话不说,在料板上找同型号芯片,没有!想起以前用up7704u8代换过,再找,找出一个up7704u8,风枪开启换好。量6脚电压为1.2v,这还不正常,这里应该是2.5V,再找另外一个换上,上U,OK,跑码正常。

网友:
修正本贴:这两个芯片是可以代换的,第6脚为1.2V是正确的。2.5V是错误的。那天发贴时徒弟写错,希望不要误倒大家!!!

网友:
新手 过来学习的  谢谢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A:
您好, 请问这颗 IC, 在未开机时, Pin1, Pin2, Pin3, Pin6会有电压吗 ?
谢谢你!

网友B:
8脚零件的其他脚位电压呢,也标出来看看呀

网友:
这个机器毛病也是挺多了,但是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请问这颗 IC, 在未开机时, Pin1, Pin2, Pin3, Pin6会有电压吗 ?
谢谢你!

有的,这里是待机电压,5V转1.2V(6P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8脚零件的其他脚位电压呢,也标出来看看呀

最好理解的说。这里是待机电压5V转1.2V。第6脚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