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0-80进水不开机 ,没有图纸。小问题,多走了一圈。

楼主(2017-07-10):
      客户送过来说没有进水,我看外观像是进水了,我在问他他就说不知道,直接拆机检查确定是进水。(有些客户故意隐瞒)

看了一下主板上面有部分地方进水有些腐蚀,在Io旁边有两电阻其中一个烂掉,不知道多大的电阻,唉,先不管通电测试一下,电流跑到0.126不动,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图1)烂掉的电阻一端有5V另外一端没电压,在这种情况下我通常都是用10k到50k左右电阻代替,(我是自己摸索着修本本的没有很好的电路基础)装了一个20k测试还是一端有电压,一端没电压,自己认为电阻太大了,换了一个10k的还是一样。停,有客户送电脑来了,先接单。又是一台联想电脑v4000.说进水了不开机,好留个电话先放这里。(这台下次有空再发帖)。

    接着修,通电电流0.126不动,想一想是不是短路了就用手到处摸,摸到充电芯片上,有一点点温度,等了一分钟再去摸温度就有点高了。二话不说新买了个充电ic换上。(心想这么快找到问题了)通电0.126蒙逼了,在摸了一下充电ic有点儿温度,烫烫的…………
     回到第一个问题点(图2),这个点的电压直接到lo的34脚,用镊子从33脚到64脚刮了一下。发现34歪了,(在清理腐蚀的时候Io的33脚到64脚部分脚位,也有腐蚀现象)上风抢取下芯片,整理焊盘、芯片脚位重新焊上。(图3)
      通电0.012,(唉,走了一大弯路!)不说了上图。(图4)
有两个问题求各位大神帮忙解释一下!
1.为什么充电ic会发烫?
2.为什么5V电压过不去?

网友:
要是     主在上个主板图就更好了

网友:
我发了,4张图,怎么只有一个图?  还可以发图了,怎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