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板号E162264 主板BIOS.

楼主(2017-07-10):
客户送修说不开机   就放在我这修了,  开修  接上电流表 开机电流 0.22  怀疑电压有不出,
还好我有BIOS 和图纸   按 上电时序   一步一步来  第一步
ACPRES
+V3.3AL
EC_ALW_EN
+V3.3A
+V5A
VNN(+V1.05A)
+V1.05A
+V5A_+V3.3A_PWRGD

+V1.15A
+V1.24A 当量到1.24 时发现电压不对 只有 0.5V 说明找到问题就好修了
1.24 由U1501 第5 脚发出 查一查U1501的各个供电  我就不一一说哪个电压了 ,
各各量测没有发现问题  1.24 由第7脚进 第5脚出  ,但7脚也正常

这时就要考虑是不是  输出导致电压拉低 没 1.24的  这时就要量测1.24外的 相关元件
  接着看图纸 发现 C1508是电容 ,用万用表量了量了 发现电容值只有40 感觉不对劲  ,趁热打铁 马上用烙铁取下电容  取下后在次量测发现有240左右,
以个人多年维修经验看来 240应该是正常值 ,这时接上电流表 开机电流上去了说明修好了 然后装机 ,看看电影 玩了玩一切正常。

E1622464

aristotle 14_1215.zip

E162264

网友A:
是电容软击穿造成漏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容软击穿造成漏电吗?

是的  这是联想的机子  也很少见这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