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80B-I5B 花屏重影

楼主(2017-07-10):
集成显卡 换过屏和CPU 之前加焊一下主板屏接口使用了一个礼拜,今天又出现同样故障。求解有遇到的吗? bios也刷了。屏线没见断了 没屏线试  机器外接正常。 已解决:第4根屏线没有和铜片接触,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A:
没遇到过,帮不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帮不了你

     心情顿时哇凉哇凉的。

网友B:
首先换屏试试啊 这个只能换着试 没别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换屏试试啊 这个只能换着试 没别的办法

首先就是换屏试的 不行,应该和屏线没关系吧。

网友C:
估计显卡坏了,可以先测屏各引角的电压,对地值。。。

网友D:
屏线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屏和主板的额传输信号有断的,

网友E:
有切换开关的注意一下,SONY遇到过主板上的切换开关问题

网友:
屏线的底线看看是不是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显卡坏了,可以先测屏各引角的电压,对地值。。。

机器是集 成的 。 没 有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线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屏和主板的额传输信号有断的,

屏线没发现有断线的。剥开开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切换开关的注意一下,SONY遇到过主板上的切换开关问题

这板子没什么开关 有时也正常过。

网友F:
楼主,没屏线,你可以把这屏线折下来用表测呀,怎比猜测要好的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没屏线,你可以把这屏线折下来用表测呀,怎比猜测要好的多吧.........

嗯 拆开试过了 还是一样。不动有时也正常显示

网友:
看看有没有显卡和屏线之间有个显示芯片

网友:
那把屏线和座子都换了,量量不正常时的座子条件路过

网友:
CPU换过试了吗?换了的话,检查屏线·

网友:
不是屏就是显卡了---------------------------------

网友:
屏线和屏都换了试试呗

网友:
屏线 一根一根测一下 看有没有不通的  如果没有 就是集显的问题了  cpu换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