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怎么封装自己的系统

楼主(2017-07-10):
经常给客户装系统后,再装自己的2345软件,浪费时间,请问各位是怎么把自己挣钱的软件封装到系统来

网友:
装2345虽然可以多挣几块钱,但顾客不一定接受,认为你装的系统垃圾太多。如果非要装的话可以直接修改别人封装好的gho文件,把你要装的软件直接放到桌面上,应该在user文件㚒下,具体是哪个我忘了。这样装好系统后,你另外要装的软件都在桌面上,再安装即方便又快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装2345虽然可以多挣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