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55M-SE32不定时掉电且不能马上开机

楼主(2017-07-10):
板号:MS-7636 V3.1故障现象:用户反映,使用中约半小时左右会突然断电,马上再开机主机无反应,过一段时间又会自己开机的。
查机内并无散热不良问题。

测故障时3VSB为0V,但3VSB_WAKE,ATX_5VSB,5VSB均正常,对照图纸

测U23第6脚的3VSB无输出,查U23的第2脚3VSB_EN在0.4~0.7V之间摆动,问题在此。

断电,测对地电阻在1.5K左右,怀疑该路上有元件漏电,拉低该点电压,当拆下Q52时,3VSB_EN上升到5.1V,3VSB输出也正常,板子也正常点亮。但测试拆下的Q52却正常,怀疑印板上有漏电,经风枪高温烘烤,使漏电暂时好转。重点怀疑是U23第2脚旁的470u/16v的电容漏液,因为该电容负极紧靠的就是3VSB_EN的走线,拆下,清洗板子,更换电容,试机一天,故障不再出现。
亮机图

网友A:
“测故障时3VSB为0V”,楼主你是在没开机时测得还是,按开关后测得?是在什么情况下测得?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查,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故障时3VSB为0V”,楼主你是在没开机时测得还是,按开关后测得?是在什么情况下测得?

主板通电,相当于待机时测的,3VSB没电压,主板触发不了的

网友:
插件电容漏电只碰见过鼓包的,贴片的就遇见过不少

网友B:
估计还是会返修的,那个3VSB_EN受控于PCH,可能PCH有些条件没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还是会返修的,那个3VSB_EN受控于PCH,可能PCH有些条件没满足

应该不会滴,已经用了半个多月了,没见它回来过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有条有理,这种情况确实不好查

网友:
这个板子上面有测试点,还都标注出来了,感觉很高大上啊

网友:
额。厉害了。要是我这个菜鸟来搞就直接把5v强行搞出3.3来,en不管了

网友:
为什么会是那个电容看着那个电容和芯片2脚并无关联啊电压跳也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不错,向楼主学习了,以后遇到就知道了 !!

网友:
修到过这种板子不过不加点的呵呵V星很多通病

网友:
楼主应该是电解电容坏吧?更换就OK真爽.

网友:
学习了。支持一下、更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C:
有时候,对于两种表现,可以不理它,直接按一种来修,比如后面不触发了,就当不触发来修。可能会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对于两种表现,可以不理它,直接按一种来修,比如后面不触发了,就当不触发来修。可能会有收获

是的,死翘翘了反而容易理思路,不死不活反而难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