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535u3不跑码

楼主(2017-07-10):
535u3c不跑码,南桥发烫 可以关机电流0.8,南桥RTC短路漏电引起。论坛也有一个修一个类似 估计通病
通病

网友:
路过学习了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是把电容拆掉就ok吗?维修经验值得学习下

网友:
又是这个AMD的桥 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现在这内问题多!还有就是BIOS通病也多!

网友:
AMD的桥和CPU都有这种问题,RTC电容漏电,AMD的RTC电压低可以触发,但是不跑码

网友:
来过,,,,,住持支持发发发发发发发

网友:
路过学习了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2018-06-12):
这是通病了,amd很多桥都会这样,g475也修到很疼这样的故障。

网友:
在联想的机子上遇到过好几台了,都是这个电容漏电,抠掉就好了

网友:
可以给客户报个还桥的价格,本来也是桥的问题。

网友:
小电容引起的故障直接扣掉就可以

网友:
0752007的桥吗?貌似就这个桥是通病吧

网友:
学习了
记得在DELL机器上碰到过,AMD桥上面电容短路

网友:
对,这种斜桥拐角处的小电容去掉就可以了,RTC电路上的电容短路,漏电,你测试那个电池肯定也没电了,都漏掉了

网友:
桥上的电容还真没换过,这个帖子要收藏,改天遇到就不用搭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