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进液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7-07-10):
联想y460 进液不加电,拆机检查进液的地方还不少有腐蚀的痕迹。把板子进液的地方清理干净,上可调电源发现待机偏高,用手摸3 5v芯片发烫 大多数情况下 3 5v芯片发烫一般都不是3 5v 芯片坏了而是后期负载短路引起的,测3 5v电感对地阻值,PL5 5v 正常,PL3 30几欧明显偏低,把PL3翘起来测,后期短路。查3v短路自然是用烧鸡大大法了,3v强加电用手去摸发烫芯片,发现ec it8502e烫的的比较厉害, 将ec拆掉测pl3,阻值正常。上电测试,发现3 5v 芯片17020还发烫难道坏了,换一个试试,故障依旧。仔细看下原来pl3电感翘起来了没焊,把pl3焊好再次测,待机正常,3 5v 正常,3 5v 芯片并没坏。把ec it8502e 换个新的装上,开机 上电了 ,电流也波动 接屏测试,屏不显示,难道还有问题。看电流情况 已经到显卡了,仔细观察主板发现pq88 有腐蚀的痕迹,查pq88,1.8v gpu 是给显卡供电的, 原来pq88 控制脚断线 导致pq88 无法导通显卡电压过不去,断掉板线连接好重新测试,亮机。

网友:
这个机器 但凡 进液   就 腐蚀 这一片   修了 N片   楼主 挺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