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不过保护隔离维修。

楼主(2017-07-10):
  • 板号 LA-5751P。拿到板子,随便找个PWM上管打值,公共点465的值,正常。待机电压电感跟内存供电电感分别打值均正常。上电待机0.10。不触发。
  • 打开图纸,搜索CHARGER直接找到保护隔离电路。测量PQ6 G级发现有19.3v左右的电压, 因为公共点打值正常,所以断电等一会就分别打值PQ27与PQ6两个隔离管的GDS三级,三个脚位的值处于正常的范围内。于是插上电源找到PQ9测量2脚测量发现电压只有1.53V。不正常正常应该3.3V左右电压最低都应该要有3V的电压才是正常的。此机器是有点位的,只是觉得问题不是很大所以就没有使用了。此时按照思路分析PQ9应该导通PR29 2脚应该接地,然后PR30跟PR29完成分压,去完全导通两个隔离P管。
  • 那么要导通PQ9,就需要PACIN为高,ACON不被拉低,PQ10截止。 测量PQ10G级为低,此时按照修机思路不会去考虑ACON,如果ACON为低那么久不会有1.5V左右的电压了。于是先查PACIN。理论分析PACIN的产生,PU10需要3脚电压大于2脚电压,1脚才不会被芯片内部接地,实测公共点电压经过分压之后到3脚的电压3.6V左右,(公共电压19-20V),RTCVREF为3.3V,那么LM393 a>b 那么输出脚就悬空。此时VIN经过PR21与PR19分压再经过PD9嵌位之后所得电压应该3.4V左右电压。实测直接找到PD9测量电压3.04不高不低也算在正常范围之内,此时考虑是不是断线了。再看图纸,发现PACIN与PQ9之间还有个电阻,于是小跑了下线,找到PR37,发现没有断线,取掉PR37,上电发现一边3V一边0V。迷茫一会再仔细看图,发现还有个PQ10在下面,因为ACOFF前面测量为低所以没有多做考虑,装上电阻,取下PQ10。1.5V就变成3v,PQ9导通了,再测PQ6 G级已经为8.5v了,按开关上电了小跑亮机。于是找块板子对着图纸找个带电阻的三级P管装回去PQ10,3v还是3v,至此此机就是PQ10这个三级管坏了。也没去打值这个管子。维修简单,写帖不易。
  • 还有两个图要上传的,发现已经提示今日不能上传那么大的图了,一个是亮机,一个是取下PQ10之后电压恢复正常3V的,要一看究竟的,我看看评论能不能补上,
  • 没细谈点火回路,只是个大概的保护隔离。谢谢各位看官收看。

网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编辑的都有看到图,发了之后就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