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外接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

楼主(2017-07-10):
联想g475 外接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按以往经验是耳机接口坏了导致声音没法切换,更换耳机接口,测试发现故障依旧,查电路声卡芯片供电等都正常,因为外接耳机有声音说明声卡芯片解码什么的都没问题 问题应该还是出在切换电路上。 测+VAUX_3.3,电压法现只有1.几伏,测电阻r680发现由原来的5.1k 变的无穷大了,更换电阻r680 再次测试 电压为3.3v 装机测试 声音正常。

网友:
修的很细心,这个问题一般都是这个电流检测电路出问题导致的

网友A:
电阻坏真的很少见,楼主厉害,这样都能查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坏真的很少见,楼主厉害,这样都能查出了

一半运气,一半细心,都是让钱逼得

网友:
电阻坏的很少。像没声音啊不能上网啊之类的问题都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