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 rev:2.0 跑15 53 循环掉电

楼主(2017-07-10):
早上一早接修一块技嘉GA-B75M-D3V rev:2.0  测内存供电 SPD都正常 跑码 19 15 53然后循环掉电  刷过BIOS  论坛上有个秒杀的方法无效。由于没有图纸现在无头绪求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
注意主板版本是 REV 2.0  论坛上大多是1.0   大神们  求助啊

网友:
现在很多h61主板不过内存都比较难修,内存条件不满足,CPU,BIOS,小八角,甚至spd有电压但是上啦电阻无穷大也会不过内存

网友A:
内存槽168脚复位信号电压是多少。

网友:
掉电,估计还是工作条件没满足。好好测量一下主板电压吧。

网友:
服务器没有修过,好修么,报价高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槽168脚复位信号电压是多少。

内存  复位信号 有1.5V  是有的

网友B:
这看跑码 好像是不过内存 要查内存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看跑码 好像是不过内存 要查内存条件

内存供电  spd  复位信号  都有啊

网友:
BIOS 芯片供电脚电压正常不?换换118,238上拉排阻试试……

网友:
手上有一块这样的板子,不定时蓝屏重启,遇到过很多这个型号的板子,不稳定,这块板仍然在我手,技嘉现在搞的哎。

网友:
我今天手上有一批同型号主板·网吧的 太脏了 都不想搞 · 也是掉电 毛病·
现在还没有搞好一片 ·

网友:
1、看看脚座靠近内存槽那边有没有针弯
2、量下VCC3到内存槽236pin之间的阻值是多少,正常为0 ohm。
3、量下DRAM_PWROK信号,顺道量下看到脚座通不通。

网友:
用波波大值。。。。。。。。。。。。。

网友:
如果主板供电等都正常 可以考虑换个U 试下
也可能是不兼容  换个U试下  之前碰到过 板是好的 U是好的 两个一起就是不行 就是技嘉B75
后面批发帮我换了个板 就OK了这个板 有些 比较挑G1610 G1620 之前刷过最新BIOS也不行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查了没有。电压跟阻值都要查啊!要是内存条件都正常的话就去查查IO的12V和5V的检测脚电压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