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一下主板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7-07-10):
一块主板正常上电后,各电路开始工作。当CPU的工作电压、复位信号、PG信号、工作频率等重要信号得到满足以后,CPU开始清空内部的寄存器,并通过CPU一北

桥芯片卅南桥芯片这样的一个路径,向主板上BIOS芯片发出一个指令用来定位BIOS.如果BIOS的设置正确,则CPU读取BIOS中的设定内容,按照预设的B工程序对内

存、芯片组、显卡、网卡等设备进行初始化,并通过南桥芯片中的中断控制器,为这些设备分配正确的中断号码,使之能够正常进行工作。而后CpU发出指令,将从BIOS中读取到的内容映射到主板的高端内存之中,并读取显卡的BIOS,将数据通过PCI-E总线传送到显F部分,并由显卡对其处理,最后将图像输出到显示器上。以上就是主板开机的工作过程。——新人发帖,大神勿喷,谢谢观看,加点分吧,

网友:
有的地方读者不通顺,是你自己写的还是复制黏贴的

网友:
只说了个大概,没有很详细到 上电时序

网友A:
主板工作原理简单,但维修不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工作原理简单,但维修不号搞

同感!同感!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