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471G 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7-07-10):
早上客户送一台ACER E471G笔记本维修,接收一看待机0.01按开关没反应,明显是不上电。跟客户报价让客户先去办事,迅速拆开,测公共19V正常。测待机蕊片无3V,5V.待机。迅速打开图纸找到PU9 RT8223.测VIN 16脚无电,迅速找到PR134保险电阻。为开路,后迅速测一下对地阻值,为20几欧,明显短路。难道蕊片坏了。仔细看了一下图纸发现这条线上还有一个电容PC80用放大镜看还有点变色,不用说了肯定是它,经验太多了。拔掉也不想再装了,找了个是阻换掉PR134.量对地阻值正常了。再接电源,一按就正常上电。心情超爽。要是每天有这样

的好事多好呀。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45643342/QQ/WinTemp/RichOle/4R@EY8L2OEZG8909[6_$DEX.png

网友:
这种问题结合电路图还是比较好修的,就是要细心

网友:
我的和你这个一样,也是acer的,是m3 481g,但我找不到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