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炸了型号不知道是那种

楼主(2017-07-10):
显卡三极管炸了。谁见多这种三极管。。要找一个代用。给接显示器时炸了。
只能看到一点点   P 4B......

网友:
根据电路分析出到底是NPN类型还是PNP类型的就行,如果是NPN类型的三极管,废主板上大把的有。

网友:
估计是防静电双二极管,可以拆掉不用的,试试

网友:
看看有没有接地脚 大概 就清楚了是什么类型了  没有接地就MOS管测试下P  还是N

网友:
哎!!放弃了..认真查看一下,有几个小小的电阻炸出个小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