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一下开机电路

楼主(2017-07-10):
开机电路也称上电电路,是指从主板装上电池到拉低绿线,使电源输出主供电这过程中的电路。不同品牌、不同型号主板的开机电路设计有所差异,大部分主板通过10芯片和南桥芯片完成开机功能,所以开机电路的功能基本一样。——新手发帖,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既然楼主是简单说一下,那在下就深奥的侃一次吧。 开机电路相当于一个工厂的生产控制部门,只有当控制部门发出生产信号给相应的部门,那相应的部门才会工作;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的3V、5V供电单元电路,南北桥显卡内存供电单元电路,CPU供电单元电路,都是由电路控制的。如果说生产控制部门受控于经理,那么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经理就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楼主是简单说一下,那在下就深奥的侃一次吧。 开机电路相当于一个工厂的生产控制部门,只有当 ...

在下领教了

网友:
小白表示不懂 有什么教材可以推荐下么

网友:
二楼比喻的非常好。。。。。。。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

网友:
二楼的比喻非常形象,容易理解。

网友:
如果说生产控制部门受控于经理,那么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经理就是南桥。 好!

网友:
看的懂电路就有维修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