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5670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10):
显卡型号:蓝宝石HD5670 D5 512M
接到卡目测外观没有损坏,打各供电对地阻值也正常,上机测量供电主要供电都有了,唯独没有核心的辅助供电就是图中的圈的IC提供的型号是up7701u8这个IC的二脚是开启,三脚是输入,六脚输出,上电测量IC二脚无电压三脚有2.5V电压六脚无电压,打六脚对地阻值无短路,然后开始从二脚跑线跑到Q841三极管图二中的红圈测Q841C极无电压,拆掉,up7701u8二脚出了3.3V,六脚输出1.8V然后亮机

网友A:
缺EN了吧,导致无法输出1.8V的供电给核心,不过亮机后没做个系统?显卡最好做系统拷机试试稳定才算是修好。

网友:
是核心供电芯片缺EN导致不出1.8v

网友:
显卡这块,论坛帖子不多啊,看来我还要多看点图纸才行

网友(2017-09-20):
是管子坏了,还是其它问题哪?没有找到真正原因

网友:
楼主是修显卡老司机,看图背景全是显卡。多向他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缺EN了吧,导致无法输出1.8V的供电给核心,不过亮机后没做个系统?显卡最好做系统拷机试试稳定才算是修好。

思天大神每次修好一张都要装系统,开始搞不懂,现在知道原因了

网友:
楼主应该是专修显卡,背景有点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天大神每次修好一张都要装系统,开始搞不懂,现在知道原因了

是啊,修亮了不代表这配件就好了,客户要的是长久稳定,不能稳定用的,在他们眼里,都是坏的。

网友(2017-11-19):
Q841三极管图二中的红圈测Q841C极无电压,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