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有时花屏,有时无显

楼主(2017-07-10):
今天同行送一台G480的笔记本,客户说是花屏,换屏后用了两天又花屏,排除屏问题,外接显示器花屏(像是彩色电视机没有信号的那种雪花式花屏)屏幕也花屏,反复开机无显示,无显时电源0.34,拆机测量发现无显时无CPU供电,重新安装CPU(PGA),CPU供电出来了,也不花屏了,外接也正常,和客户沟通说不稳定,需时间长点,店内烤机一周一切正常。一个月未返修,今日发帖。 总结,没有技术含量,估计碰巧,同行遇到同样故障可以先排除这个问题。

网友A:
我上次遇到花屏的问题,,,是CPU故障

网友:
新手学习中。。。。。。。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遇到花屏的问题,,,是CPU故障

这个机器我没有换cpu,只是重新拆装了一下,CPU供电就出来了

网友:
重新安装CPU  解决问题 这种故障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