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本以为是硬件损坏结果是万能驱动不能适配声卡

楼主(2017-07-10):
以前使用Windows764bit,安装驱动使用离线包万能驱动安装驱动,结果这次安装好以后Windows系统下声音显示一个大红叉,以为是声卡损坏,后来测量声卡dvdd,供电,复位,clk时钟,数据,sync同步信号都正常,然后依然更换了声卡芯片,声卡芯片更换后故障依旧,当时就纳闷了,以前都是万能驱动打完后,声卡或者网卡有个,就认为是声卡或者网卡损坏,这次声卡工作条件都正常,芯片也是好的但是没有声音,后来考虑会不会是驱动问题,然后用360驱动大师安装在线驱动,果然驱动程序显示没有安装,但是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已经安装了,不管了直接覆盖安装,安装完成后熟悉的声卡小图标出来了测试以前正常,以前以为用万能驱动打完后,没有声卡网卡标志就是硬件问题,原来还是驱动程序问题,万能驱动也并非万能啊,本人菜鸟请各位大神不要笑话

网友A:
没有声音的话,首先安装官网驱动,安装官网驱动以后还是没有声音的话,才考虑硬件问题的,包括显卡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声音的话,首先安装官网驱动,安装官网驱动以后还是没有声音的话,才考虑硬件问题的,包括显卡也是。

非也,有些笔记本,你如果用了万能驱动安装过没声音出,你再装官方网站的它也不会出,只能重新装系统 时,不要装万能里面的驱动,自己装官方的驱动...

网友:
关键是没有网络谢谢各位大神,其实主要是自己当时没有联网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没有声音的话,首先安装官网驱动,安装官网驱动以后还是没有声音的话,才考虑硬件问题的,包括显卡也是

网友:
楼主,你真是台大意了,,,怎么动不动就干主板

网友:
声卡硬件很少几率有问题,更何况你用的是万能去动,一般先安装个官方驱动排查才是正道啊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先不怀疑硬件 打官方驱动试试

网友:
非常好用,感谢楼主联想笔记本预装Win8改Win7 BIOS设置图解教程 [修改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朋友们,我喜欢

网友:
你居然还换了芯片,人才啊。一般不都是先简单后难吗

网友:
笔记本很多驱动都是定做的,用通用驱动经常都遇到驱动不了

网友:
联网 就 好办了

网友:
没有声音的话,首先安装官网驱动,安装官网驱动以后还是没有声音的话,才考虑硬件问题的,包括显卡

网友:
通用驱动经常都遇到驱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