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基础知识

楼主(2017-07-10):
             维修基础知识(一)电容篇:
              电容
1、电容在电路中一般用“C”加数字表示(如C25表示编号为25的电容)。电容是由两片金属膜紧靠,中间用绝缘材料隔开而组成的元件。电容的特性主要是隔直流通交流。
电容容量的大小就是表示能贮存电能的大小,电容对交流信号的阻碍作用称为容抗,它与交流信号的频率和电容量有关。
容抗XC=1/2πf c  (f表示交流信号的频率,C表示电容容量)
电话机中常用电容的种类有电解电容、瓷片电容、贴片电容、独石电容、钽电容和涤纶电容等。
2、识别方法:电容的识别方法与电阻的识别方法基本相同,分直标法、色标法和数标法3种。电容的基本单位用法拉(F)表示,其它单位还有:毫法(mF)、微法(uF)、纳法(nF)、皮法(pF)。
其中:1法拉=103毫法=106微法=109纳法=1012皮法
容量大的电容其容量值在电容上直接标明,如10 uF/16V
容量小的电容其容量值在电容上用字母表示或数字表示
字母表示法:1m=1000 uF   1P2=1.2PF  1n=1000PF
数字表示法:一般用三位数字表示容量大小,前两位表示有效数字,第三位数字是倍率。
如:102表示10×102PF=1000PF     224表示22×104PF=0.22 uF
3、电容容量误差表
符   号 F G J K L M
允许误差 ±1% ±2% ±5% ±10% ±15% ±20%
如:一瓷片电容为104J表示容量为0. 1 uF、误差为±5%。
4、故障特点
在实际维修中,电容器的故障主要表现为:
(1)引脚腐蚀致断的开路故障。
(2)脱焊和虚焊的开路故障。
(3)漏液后造成容量小或开路故障。
(4)漏电、严重漏电和击穿故障。

贴片式元器件的拆卸、焊接技巧
贴片式元器件的拆卸、焊接宜选用200~280℃调温式尖头烙铁。
贴片式电阻器、电容器的基片大多采用陶瓷材料制作,这种材料受碰撞易破裂,因此在拆卸、焊接时应掌握控温、预热、轻触等技巧。控温是指焊接温度应控制在200~250℃左右。预热指将待焊接的元件先放在100℃左右的环境里预热1~2分钟,防止元件突然受热膨胀损坏。轻触是指操作时烙铁头应先对印制板的焊点或导带加热,尽量不要碰到元件。另外还要控制每次焊接时间在3秒钟左右,焊接完毕后让电路板在常温下自然冷却。以上方法和技巧同样适用于贴片式晶体二、三极管的焊接。
贴片式集成电路的引脚数量多、间距窄、硬度小,如果焊接温度不当,极易造成引脚焊锡短路、虚焊或印制线路铜箔脱离印制板等故障。拆卸贴片式集成电路时,可将调温烙铁温度调至260℃左右,用烙铁头配合吸锡器将集成电路引脚焊锡全部吸除后,用尖嘴镊子轻轻插入集成电路底部,一边用烙铁加热,一边用镊子逐个轻轻提起集成电路引脚,使集成电路引脚逐渐与印制板脱离。用镊子提起集成电路时一定要随烙铁加热的部位同步进行,防止操之过急将线路板损坏。
换入新集成电路前要将原集成电路留下的焊锡全部清除,保证焊盘的平整清洁。然后将待焊集成电路引脚用细砂纸打磨清洁,均匀搪锡,再将待焊集成电路脚位对准印制板相应焊点,焊接时用手轻压在集成电路表面,防止集成电路移动,另一只手操作电烙铁蘸适量焊锡将集成电路四角的引脚与线路板焊接固定后,再次检查确认集成电路型号与方向,正确后正式焊接,将烙铁温度调节在250℃左右,一只手持烙铁给集成电路引脚加热,另一只手将焊锡丝送往加热引脚焊接,直至全部引脚加热焊接完毕,最后仔细检查和排除引脚短路和虚焊,待焊点自然冷却后,用毛刷蘸无水酒精再次清洁线路板和焊点,防止遗留焊渣。
检修模块电路板故障前,宜先用毛刷蘸无水酒精清理印制板,清除板上灰尘、焊渣等杂物,并观察原电路板是否存在虚焊或焊渣短路等现象,以及早发现故障点,节省检修时间              维修基础知识(二)二极管
               晶体二极管在电路中常用“D”加数字表示,如: D5表示编号为5的二极管。
1、作用:二极管的主要特性是单向导电性,也就是在正向电压的作用下,导通电阻很小;而在反向电压作用下导通电阻极大或无穷大。正因为二极管具有上述特性,无绳电话机中常把它用在整流、隔离、稳压、极性保护、编码控制、调频调制和静噪等电路中。
电话机里使用的晶体二极管按作用可分为:整流二极管(如1N4004)、隔离二极管(如1N4148)、肖特基二极管(如BAT85)、发光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等。
2、识别方法:二极管的识别很简单,小功率二极管的N极(负极),在二极管外表大多采用一种色圈标出来,有些二极管也用二极管专用符号来表示P极(正极)或N极(负极),也有采用符号标志为“P”、“N”来确定二极管极性的。发光二极管的正负极可从引脚长短来识别,长脚为正,短脚为负。
3、测试注意事项:用数字式万用表去测二极管时,红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黑表笔接二极管的负极,此时测得的阻值才是二极管的正向导通阻值,这与指针式万用表的表笔接法刚好相反。
4、常用的1N4000系列二极管耐压比较如下:
型号 1N4001 1N4002 1N4003 1N4004 1N4005 1N4006 1N4007
耐压(V) 50 100 200 400 600 800 1000
电流(A) 均为1
稳压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在电路中常用“ZD”加数字表示,如:ZD5表示编号为5的稳压管。
1、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原理:稳压二极管的特点就是击穿后,其两端的电压基本保持不变。这样,当把稳压管接入电路以后,若由于电源电压发生波动,或其它原因造成电路中各点电压变动时,负载两端的电压将基本保持不变。
2、故障特点:稳压二极管的故障主要表现在开路、短路和稳压值不稳定。在这3种故障中,前一种故障表现出电源电压升高;后2种故障表现为电源电压变低到零伏或输出不稳定。
常用稳压二极管的型号及稳压值如下表:
型  号 1N4728 1N4729 1N4730 1N4732 1N4733 1N4734 1N4735 1N4744 1N4750 1N4751 1N4761
稳压值 3.3V 3.6V 3.9V 4.7V 5.1V 5.6V 6.2V 15V 27V 30V 75V变容二极管
变容二极管是根据普通二极管内部 “PN结” 的结电容能随外加反向电压的变化而变化这一原理专门设计出来的一种特殊二极管。
变容二极管在无绳电话机中主要用在手机或座机的高频调制电路上,实现低频信号调制到高频信号上,并发射出去。在工作状态,变容二极管调制电压一般加到负极上,使变容二极管的内部结电容容量随调制电压的变化而变化。
变容二极管发生故障,主要表现为漏电或性能变差:
(1)发生漏电现象时,高频调制电路将不工作或调制性能变差。
(2)变容性能变差时,高频调制电路的工作不稳定,使调制后的高频信号发送到对方被对方接收后产生失真。
出现上述情况之一时,就应该更换同型号的变容二极管。

怎样拆卸电路板上的集成电路块
在电路检修时,经常需要从印刷电路板上拆卸集成电路, 由于集成电路引脚多又密集,拆卸起来很困难,有时还会损害集成电路及电路板。这里总结了几种行之有效的集成电路拆卸方法,供大家参考。
●吸锡器吸锡拆卸法。
使用吸锡器拆卸集成块,这是一种常用的专业方法,使用工具为普通吸、焊两用电烙铁,功率在35W以上。拆卸集成块时,只要将加热后的两用电烙铁头放在要拆卸的集成块引脚上,待焊点锡融化后被吸入细锡器内,全部引脚的焊锡吸完后集成块即可拿掉。
●医用空心针头拆卸法。
取医用8至12号空心针头几个。使用时针头的内经正好套住集成块引脚为宜。拆卸时用烙铁将引脚焊锡溶化,及时用针头套住引脚,然后拿开烙铁并旋转针头,等焊锡凝固后拔出针头。这样该引脚就和印制板完全分开。所有引脚如此做一遍后,集成块就可轻易被拿掉。
●电烙铁毛刷配合拆卸法。
该方法简单易行,只要有一把电烙铁和一把小毛刷即可。拆卸集成块时先把电烙铁加热,待达到溶锡温度将引脚上的焊锡融化后,趁机用毛刷扫掉溶化的焊锡。这样就可使集成块的引脚与印制板分离。该方法可分脚进行也可分列进行。最后用尖镊子或小“一”字螺丝刀撬下集成块。
●增加焊锡融化拆卸法。
该方法是一种省事的方法,只要给待拆卸的集成块引脚上再增加一些焊锡,使每列引脚的焊点连接起来,这样以利于传热,便于拆卸。拆卸时用电烙铁每加热一列引脚就用尖镊子或小“一”字螺丝刀撬一撬,两列引脚轮换加热,直到拆下为止。一般情况下,每列引脚加热两次即可拆下。
●多股铜线吸锡拆卸法。
就是利用多股铜芯塑胶线,去除塑胶外皮,使用多股铜芯丝(可利用短线头)。使用前先将多股铜芯丝 上松香酒精溶液,待电烙铁烧热后将多股铜芯丝放到集成块引脚上加热,这样引脚上的锡焊就会被铜丝吸附,吸上焊锡的部分可剪去,重复进行几次就可将引脚上的焊锡全部吸走。有条件也可使用屏蔽线内的编织线。只要把焊锡吸完,用镊子或小“一”字螺丝刀轻轻一撬,集成块即可取下。

集成电路代换方法与技巧
1、 集成电路型号的识别
  要全面了解一块集成电路的用途、功能、电特性,那必须知道该块集成电路的型号及其产地。电视、音响、录像用集成电路与其它集成电路一样,其正面印有型号或标记,从而根据型号的前缀或标志就能初步知道它是那个生产厂或公司的集成电路,根据其数字就能知道属哪一类的电路功能。例如AN5620,前缀AN说明是松下公司双极型集成电路,数字“5620”前二位区分电路主要功能,“56”说明是电视机用集成电路,而70~76属音响方面的用途,30~39属录像机用电路。详细情况请参阅部分生产厂集成电路型号的命名,但要说明,在实际应用中常会出现A4100,到底属于日立公司的HA、三洋公司的LA、日本东洋电具公司的BA、东芝公司的TA、南朝鲜三星公司的KA、索尼公司的CXA、欧洲联盟、飞利浦、莫托若拉等国的TAA、TCA、TDA、的哪一产品?一般来说,把前缀代表生产厂的英文字母省略掉的集成路,通常会把自己生产厂或公司的名称或商标打印上去,如打上SONY,说明该集成电路型号是CXA1034,如果打上SANYO,说明是日本三洋公司的LA4100,C1350C一般印有NEC,说明该集成电路是日本电气公司生产的uPC1350C集成电路。
  有的集成电路型号前缀连一个字母都没有,例如东芝公司生产的KT-4056型存储记忆选台自动倒放微型收放机,其内部集成电路采用小型扁平封装,其中二块集成电路正面主要标记印有2066、JRC,2067、JRC,显然 2066、2067是型号的简称。要知道该型号的前缀或产地就必需找该块集成电路上的其它标记,那么JRC是查找的主要线索,经查证是新日本无线电公司制造的型号为NJM2066和NJM2067集成电路,JRC是新日本无线电公司英文缩写的简称,其原文是New Japan Radio Co Ltd,它把New省略后写成JRC。(生产厂的商标的公司缩写请请参阅有关内容)。但要注意的是,有的电源图或书刊中标明的集成电路型号也有错误,如常把uPC1018C误印刷为UPC1018C或MPC1018C等(在本站的资料中,“μ”用“u”代用),在使用与查阅时应注意。
2. 使用前对集成电路要进行一次全面了解
  使用集成电路前,要对该集成电路的功能,内部结构、电特性、外形封装以及与该集成电路相连接的电路作全面分析和理解,使用时各项电性能参数不得超出该集成电路所允许的最大使用范围。
3. 安装集成电路时要注意方向
  在印刷线路板上安装集成电路时,要注意方向不要搞错,否则,通电时集成电路很可能被烧毁。一般规律是:集成电路引脚朝上,以缺口或打有一个点“。”或竖线条为准,则按逆时针方向排列。如果单列直手插式集成电路,则以正面(印有型号商标的一面)朝自己,引脚朝下,引脚编号顺序一般从左到右排列。除了以上常规的引脚方向排列外,也有一些引脚方向排列较为特殊,应引起注意,这些大多属于单列直插式封装结构,它的引脚方向排列刚好与上面说的相反,后缀为“R”,如M5115和M5115RP、HA1339A和A1339AR、HA1366W和HA1366AR等,即印有型号或商标的一面朝自己时,引脚朝下,后缀为“R”的引脚排列方向是自右向左,这主要是一些双声道音频功率放大电路,在连接BTL功放电路时,印刷板的排列对称方便,而特制设计的。
  还有双列14脚附散热片封装,单声道音频功率放大电路AN7114与AN7115,它与LA4100、LA4102封装形式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AN7114的散热片安装在引脚第7、8脚的一边,而LA4100的散热片是安装在引脚的第1、14脚一边,其内部电路和参数等均相同,如果前者的第1~7脚对应于LA4100第8~14脚,而AN7114的第8~14脚对应于LA4100第1~7脚正好相差180°散热片互为180°安装代换时,则两者引脚可兼容。
4. 有些空脚不应擅自接地
  内部等效电路和应用电路中有的引出脚没有标明,遇到空的引出脚时,不应擅自接地,这些引出脚为更替或备用脚,有时也作为内部连接。数字电路所有不用的输人端,均应根据实际情况接上适当的逻辑电平(Vdd或Vss),不得悬空,否则电路的工作状态将不确定,并且会增加电路的功耗。对于触发器(CMOS电路)还应考虑控制端的直流偏置问题,一般可在控制端与Vdd或Vss(视具体情况而定)之间接一只100KΩ的电阻,触发信号则接到管脚上。这样才能保证在常态下电路状态是唯一的,一旦触发信号(脉冲)来到,触发器便能正常翻转。
5. 注意引脚能承受的应力与引脚间的绝缘
  集成电路的引脚不要加上太大的应力,在拆卸集成电路时要小心,以防折断。对于耐高压集成电路,电源Vcc与地线以及其它输入线之间要留有足够的空隙。
6. 对功率集成电路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在未装散热板前,不能随意通电。
(2)在未确定功率集成电路的散热片应该接地前,不要将地线焊到散热片上。
(3)散热片的安装要平,紧固转矩一般为4~6Kg?cm,散热板面积要足够大。
(4)散热片与集成电路之间不要夹进灰尘、碎屑等东西,中间最好使用硅脂,用以降低热阻,散热板安装好后,需要接地的散热板用引线焊到印刷线路板的接地端上。
7. 集成电路引脚加电时要同步
  集成块各引脚施加的电压要同步,原则上集成块的Vcc与地之间要最加上电压。CMOS电路尚末接通电源时,决不可以将输人信号加到CMOS电路的输人端。如果信号源和CMOS电路各用一套电源,则应先接通CMOS电源,再接通信号源的电源;关机时,应先切断信号源电源,再关掉CMOS电源。
8.集成电路不允许大电流冲击
   大电流冲击最容易导致集成电路损坏,所以,正常使用和测试时的电源应附加电流限制电路。
9. 要注意供电电源的稳定性
   要确认供电电源和集成电路测量仪器在电源通断切换时,如果产生异常的脉冲波,则要在电路中增设诸如二极管组成的浪涌吸收电路。
??TTL电路的电源电压范围很窄,规定I类和Ⅲ类产品为4.75—5.25V(即5V±5%),Ⅱ类产品为4.5—5.5V(即5V±10%),典型值均为Vcc=5V。使用中Vcc不得超出范围。输人信号V1不得高于Vcc,也不得低于GND(地电位)。
??ECL的电源电压一般规定为Vcc=OV,Vee=-5.2V±10%,使用中不得超标。
10.不应带电插拔集成电路
   带有集成电路插座或电路间连接采用接插件,以及组件式结构的音响设备等,应尽量避免拔插集成块或接插件,必要拔插前,一定要切断电源,并注意让电源滤波电容放电后进行。
11.集成电路及其引线应远离脉冲高压源
  设置集成电路位置时应尽量远离脉冲高压、高频等装置。连接集成电路的引线及相关导线要尽量短,在不可避免的长线上要加入过压保护电路, 尤其是汽车用收录机的安装更要注意。CMOS电路接线时,外围元件应尽量靠近所连管脚,引线力求短捷,避免使用平行的长引线,否则易引人较大的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容易形成LC振荡。解决的办法是在输人端串人10KΩ电阻。
??CMOS用于高速电路时,要注意电路结构和印制板的设计。输出引线过长,容易产生“振铃”现象.引起波形失真。
??由于ECL属于高速数字集成电路,因此必须考虑信号线上存在的“反射”以及相邻信号线之间的“串扰”等特殊问题,必要时应采用传输线(例如同轴电缆),并保证传输线的阻抗匹配。此外,还需采用一定的屏蔽、隔离措施。当工作频率超过200Mz时,宜选用多层线路板,以减少地线阻抗。
12.防止感应电动势击穿集成电路
  电路中带有继电器等感性负载时,在集成电路相关引脚要接入保护二极管以防止过压击穿。焊接时宜采用20W内热式电烙铁,烙铁外壳需接地线,或防静电电烙铁,防止因漏电而损坏集成电路。每次焊接时间应控制在3-5秒内。有时为安全起见,也可先拨下烙铁插头,利用烙铁的余热进行焊接。严禁在电路通电时进行焊接。
??CMOS电路的栅极与基极之间,有一层厚度仅为0.l-0.2Um的二氧化硅绝缘层。由于CMOS电路的输人阻抗高,而输人电容又很小,只要在栅极上积有少量电荷,便可形成高压,将栅级击穿,造成永久性损坏。因人体能感应出几十伏的交流电压,衣服在摩擦时还能产生数干伏的静电,故尽量不要用手或身体接触CMOS电路的管脚。长期不用时,最好用锡纸将全部管脚短路后包好。塑料袋易产生静电,不宜用来包装集成电路。
13.要防止超过最高温度
  一般集成电路所受的最高温度是260℃、10秒或350℃、3秒。这是指每块集成电路全部引脚同时浸入离封装基底平面的距离大于1至1.5mm所允许的最长时间,所以波峰焊和浸焊温度一般控制在240℃~260℃,时间约7秒。
ECL电路的速度高,功耗也大。用于小型系统时,器件上应装散热器;用于大、中型系统时,则应加装风冷或液冷设备。

拆卸扁平封装集成电路简法
取直径为1毫米的铜线10厘米长,一端弯成小钩,另一端绕到起子上便于拉扯.电路铁头部一定要尖细,以不使集成块两脚短接为宜.拆卸集成块时,将铜线的小钩伸进集成块内钩住一个引脚.在以后的操作中应尽量使铜线的钩头压贴在电路板上,然后把发热的烙铁头压到钩住的引脚上,随着焊锡的熔化,轻轻拉扯铜线的另一端,使铜线的钩子从集成块引脚与电路板间扯出,迅速移去电烙铁.这时集成块引脚与电路的联系断开.该集成块引脚仅仅向上移动了一毫米左右,不会对集成块造成机械损坏。用这种方法拆卸集成块大约需要十分钟左右。不过,该方法的不足之处是:有时可能会把电路板上的铜箔拉扯开来.所以用力要均匀.电烙铁温度不应太高                    维修基础知识(三)三极管:
                晶体三极管在电路中常用“Q”加数字表示,如:Q17表示编号为17的三极管。
1、特点:晶体三极管(简称三极管)是内部含有2个PN结,并且具有放大能力的特殊器件。它分NPN型和PNP型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三极管从工作特性上可互相弥补,所谓OTL电路中的对管就是由PNP型和NPN型配对使用。
电话机中常用的PNP型三极管有:A92、9015等型号;NPN型三极管有:A42、9014、9018、9013、9012等型号。
2、晶体三极管主要用于放大电路中起放大作用,在常见电路中有三种接法。为了便于比较,将晶体管三种接法电路所具有的特点列于下表,供大家参考。
名称 共发射极电路 共集电极电路(射极输出器) 共基极电路
输入阻抗 中(几百欧~几千欧) 大(几十千欧以上) 小(几欧~几十欧)
输出阻抗 中(几千欧~几十千欧) 小(几欧~几十欧) 大(几十千欧~几百千欧)
电压放大倍数 大 小(小于1并接近于1) 大
电流放大倍数 大(几十) 大(几十) 小(小于1并接近于1)
功率放大倍数 大(约30~40分贝) 小(约10分贝) 中(约15~20分贝)
频率特性 高频差 好 好
                                                                                        续表
应用 多级放大器中间级,低频放大 输入级、输出级或作阻抗匹配用 高频或宽频带电路及恒流源电路
   3、在线工作测量
在实际维修中,三极管都已经安装在线路板上,要每只拆下来测量实在是一件麻烦事,并且很容易损坏电路板,根据实际维修,本人总结出一种在电路上带电测量三极管工作状态来判断故障所在的方法,供大家参考:
类别
故障发生部位 测试要点
e-b极开路 Ved>1v    Ved=V+
e-b极短路 Veb=0v  Vcd=0v   Vbd升高
Re开路 Ved=0v
Rb2开路 Vbd=Ved=V+
Rb2短路 Ved约为0.7V
Rb1增值很多,开路 Vec<0.5v  Vcd升高
e-c极间开路 Veb=0.7v  Vec=0v   Vcd升高
b-c极间开路 Veb=0.7v  Ved=0v
b-c极间短路 Vbc=0v  Vcd很低
Rc开路 Vbc=0v  Vcd升高  Vbd不变
Rb2阻值增大很多 Ved约为V+   Vcd约为0V
Ved电压不稳 三极管和周围元件有虚焊
类      别
故障发生部位 测   试   要   点
Rb1开路 Vbe=0  Vcd=V+  Ved=0
Rb1短路 Vbe约为1v   Ved=V-Vbe
Rb2短路 Vbd=0v   Vbe=0v   Vcd=V+
Re开路 Vbd升高   Vce=0v   Vbe=0v
Re短路 Vbd=0.7v   Vbe=0.7v
Rc开路 Vce=0v  Vbe=0.7v   Ved约为0v
c-e极短路 Vce=0v  Vbe=0.7v   Ved升高
b-e极开路 Vbe>1v   Ved=0v  Vcd=V+
b-e极短路 Vce约为V+  Vbe=0v  Vcd约为0v
c-b极开路 Vce=V+   Vbe=0.7v   Ved=0v
c-b极短路 Vcb=0v  Vbe=0.7v   Vcd=0v
                 维修基础知识(三)电感:
                   电感在电路中常用“L”加数字表示,如:L6表示编号为6的电感。
电感线圈是将绝缘的导线在绝缘的骨架上绕一定的圈数制成。
直流可通过线圈,直流电阻就是导线本身的电阻,压降很小;当交流信号通过线圈时,线圈两端将会产生自感电动势,自感电动势的方向与外加电压的方向相反,阻碍交流的通过,所以电感的特性是通直流阻交流,频率越高,线圈阻抗越大。电感在电路中可与电容组成振荡电路。
电感一般有直标法和色标法,色标法与电阻类似。如:棕、黑、金、金表示1uH(误差5%)的电感。
电感的基本单位为:亨(H) 换算单位有:1H=103mH=106uH。

  ATX 架 构 电 源
引脚 1 2 3 4 5 6 7 8 9 10
颜色 橙 橙 黑 红 黑 红 黑 灰 紫 黄
电压 3.3V 3.3V GND 5V GND 5V GND 5V 5V 12V
引脚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颜色 橙 蓝 黑 绿 黑 黑 黑 白 红 红
电压 3.3V -12V GND 5V GND GND GND -5V 5V 5V
门电路资料[推荐]
74系列IC手册
型号     内容
74ls00 2输入四与非门
74ls01 2输入四与非门 (oc)
74ls02 2输入四或非门
74ls03 2输入四与非门 (oc)
74ls04 六倒相器
74ls05 六倒相器(oc)
74ls06 六高压输出反相缓冲器/驱动器(oc,30v)
74ls07 六高压输出缓冲器/驱动器(oc,30v)
74ls08 2输入四与门
74ls09 2输入四与门(oc)
74ls10 3输入三与非门
74ls11 3输入三与门
74ls12 3输入三与非门 (oc)
74ls13 4输入双与非门 (斯密特触发)
74ls14 六倒相器(斯密特触发)
74ls15 3输入三与门 (oc)
74ls16 六高压输出反相缓冲器/驱动器(oc,15v)
74ls17 六高压输出缓冲器/驱动器(oc,15v)
74ls18 4输入双与非门 (斯密特触发)
74ls19 六倒相器(斯密特触发)
74ls20 4输入双与非门
74ls21 4输入双与门
74ls22 4输入双与非门(oc)
74ls23 双可扩展的输入或非门
74ls24 2输入四与非门(斯密特触发)
74ls25 4输入双或非门(有选通)
74ls26 2输入四高电平接口与非缓冲器(oc,15v)
74ls27 3输入三或非门
74ls28 2输入四或非缓冲器
74ls30 8输入与非门
74ls31 延迟电路
74ls32 2输入四或门
74ls33 2输入四或非缓冲器(集电极开路输出)
74ls34 六缓冲器
74ls35 六缓冲器(oc)
74ls36 2输入四或非门(有选通)
74ls37 2输入四与非缓冲器
74ls38 2输入四或非缓冲器(集电极开路输出)
74ls39 2输入四或非缓冲器(集电极开路输出)
74ls40 4输入双与非缓冲器
74ls41 bcd-十进制计数器
74ls42 4线-10线译码器(bcd输入)
74ls43 4线-10线译码器(余3码输入)
74ls44 4线-10线译码器(余3葛莱码输入)
74ls45 bcd-十进制译码器/驱动器
74ls46 bcd-七段译码器/驱动器
74ls47 bcd-七段译码器/驱动器
74ls48 bcd-七段译码器/驱动器
74ls49 bcd-七段译码器/驱动器(oc)
74ls50 双二路2-2输入与或非门(一门可扩展)
74ls51 双二路2-2输入与或非门
74ls51 二路3-3输入,二路2-2输入与或非门
74ls52 四路2-3-2-2输入与或门(可扩展)
74ls53 四路2-2-2-2输入与或非门(可扩展)
74ls53 四路2-2-3-2输入与或非门(可扩展)
74ls54 四路2-2-2-2输入与或非门
74ls54 四路2-3-3-2输入与或非门
74ls54 四路2-2-3-2输入与或非门
74ls55 二路4-4输入与或非门(可扩展)
74ls60 双四输入与扩展
74ls61 三3输入与扩展
74ls62 四路2-3-3-2输入与或扩展器
74ls63 六电流读出接口门
74ls64 四路4-2-3-2输入与或非门
74ls65 四路4-2-3-2输入与或非门(oc)
74ls70 与门输入上升沿jk触发器
74ls71 与输入r-s主从触发器
74ls72 与门输入主从jk触发器
74ls73 双j-k触发器(带清除端)
74ls74 正沿触发双d型触发器(带预置端和清除端)
74ls75 4位双稳锁存器
74ls76 双j-k触发器(带预置端和清除端)
74ls77 4位双稳态锁存器
74ls78 双j-k触发器(带预置端,公共清除端和公共时钟端)
74ls80 门控全加器
74ls81 16位随机存取存储器
74ls82 2位二进制全加器(快速进位)
74ls83 4位二进制全加器(快速进位)
74ls84 16位随机存取存储器
74ls85 4位数字比较器
74ls86 2输入四异或门
74ls87 四位二进制原码/反码/oi单元
74ls89 64位读/写存储器
74ls90 十进制计数器
74ls91 八位移位寄存器
74ls92 12分频计数器(2分频和6分频)
74ls93 4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94 4位移位寄存器(异步)
74ls95 4位移位寄存器(并行io)
74ls96 5位移位寄存器
74ls97 六位同步二进制比率乘法器
74ls100 八位双稳锁存器
74ls103 负沿触发双j-k主从触发器(带清除端)
74ls106 负沿触发双j-k主从触发器(带预置,清除,时钟)
74ls107 双j-k主从触发器(带清除端)
74ls108 双j-k主从触发器(带预置,清除,时钟)
74ls109 双j-k触发器(带置位,清除,正触发)
74ls110 与门输入j-k主从触发器(带锁定)
74ls111 双j-k主从触发器(带数据锁定)
74ls112 负沿触发双j-k触发器(带预置端和清除端)
74ls113 负沿触发双j-k触发器(带预置端)
74ls114 双j-k触发器(带预置端,共清除端和时钟端)
74ls116 双四位锁存器
74ls120 双脉冲同步器/驱动器
74ls121 单稳态触发器(施密特触发)
74ls122 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带清除端)
74ls123 可再触发双单稳多谐振荡器
74ls125 四总线缓冲门(三态输出)
74ls126 四总线缓冲门(三态输出)
74ls128 2输入四或非线驱动器
74ls131 3-8译码器
74ls132 2输入四与非门(斯密特触发)
74ls133 13输入端与非门
74ls134 12输入端与门(三态输出)
74ls135 四异或/异或非门
74ls136 2输入四异或门(oc)
74ls137 八选1锁存译码器/多路转换器
74ls138 3-8线译码器/多路转换器
74ls139 双2-4线译码器/多路转换器
74ls140 双4输入与非线驱动器
74ls141 bcd-十进制译码器/驱动器
74ls142 计数器/锁存器/译码器/驱动器
74ls145 4-10译码器/驱动器
74ls147 10线-4线优先编码器
74ls148 8线-3线八进制优先编码器
74ls150 16选1数据选择器(反补输出)
74ls151 8选1数据选择器(互补输出)
74ls152 8选1数据选择器多路开关
74ls153 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多路选择器
74ls154 4线-16线译码器
74ls155 双2-4译码器/分配器(图腾柱输出)
74ls156 双2-4译码器/分配器(集电极开路输出)
74ls157 四2选1数据选择器/多路选择器
74ls158 四2选1数据选择器(反相输出)
74ls160 可预置bcd计数器(异步清除)
74ls161 可预置四位二进制计数器(并清除异步)
74ls162 可预置bcd计数器(异步清除)
74ls163 可预置四位二进制计数器(并清除异步)
74ls164 8位并行输出串行移位寄存器
74ls165 并行输入8位移位寄存器(补码输出)
74ls166 8位移位寄存器
74ls167 同步十进制比率乘法器
74ls168 4位加/减同步计数器(十进制)
74ls169 同步二进制可逆计数器
74ls170 4*4寄存器堆
74ls171 四d触发器(带清除端)
74ls172 16位寄存器堆
74ls173 4位d型寄存器(带清除端)
74ls174 六d触发器
74ls175 四d触发器
74ls176 十进制可预置计数器
74ls177 2-8-16进制可预置计数器
74ls178 四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179 四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180 九位奇偶产生/校验器
74ls181 算术逻辑单元/功能发生器
74ls182 先行进位发生器
74ls183 双保留进位全加器
74ls184 bcd-二进制转换器
74ls185 二进制-bcd转换器
74ls190 同步可逆计数器(bcd,二进制)
74ls191 同步可逆计数器(bcd,二进制)
74ls192 同步可逆计数器(bcd,二进制)
74ls193 同步可逆计数器(bcd,二进制)
74ls194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195 四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196 可预置计数器/锁存器
74ls197 可预置计数器/锁存器(二进制)
74ls198 八位双向移位寄存器
74ls199 八位移位寄存器
74ls210 2-5-10进制计数器
74ls213 2-n-10可变进制计数器
74ls221 双单稳触发器
74ls230 八3态总线驱动器
74ls231 八3态总线反向驱动器
74ls240 八缓冲器/线驱动器/线接收器(反码三态输出)
74ls241 八缓冲器/线驱动器/线接收器(原码三态输出)
74ls242 八缓冲器/线驱动器/线接收器
74ls243 4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74ls244 八缓冲器/线驱动器/线接收器
74ls245 八双向总线收发器
74ls246 4线-七段译码/驱动器(30v)
74ls247 4线-七段译码/驱动器(15v)
74ls248 4线-七段译码/驱动器
74ls249 4线-七段译码/驱动器
74ls251 8选1数据选择器(三态输出)
74ls253 双四选1数据选择器(三态输出)
74ls256 双四位可寻址锁存器
74ls257 四2选1数据选择器(三态输出)
74ls258 四2选1数据选择器(反码三态输出)
74ls259 8为可寻址锁存器
74ls260 双5输入或非门
74ls261 4*2并行二进制乘法器
74ls265 四互补输出元件
74ls266 2输入四异或非门(oc)
74ls270 2048位rom (512位四字节,oc)
74ls271 2048位rom (256位八字节,oc)
74ls273 八d触发器
74ls274 4*4并行二进制乘法器
74ls275 七位片式华莱士树乘法器
74ls276 四jk触发器
74ls278 四位可级联优先寄存器
74ls279 四s-r锁存器
74ls280 9位奇数/偶数奇偶发生器/较验器
74ls281
74ls283 4位二进制全加器
74ls290 十进制计数器
74ls291 32位可编程模
74ls293 4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294 16位可编程模
74ls295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298 四-2输入多路转换器(带选通)
74ls299 八位通用移位寄存器(三态输出)
74ls348 8-3线优先编码器(三态输出)
74ls352 双四选1数据选择器/多路转换器
74ls353 双4-1线数据选择器(三态输出)
74ls354 8输入端多路转换器/数据选择器/寄存器,三态补码输出
74ls355 8输入端多路转换器/数据选择器/寄存器,三态补码输出
74ls356 8输入端多路转换器/数据选择器/寄存器,三态补码输出
74ls357 8输入端多路转换器/数据选择器/寄存器,三态补码输出
74ls365 6总线驱动器
74ls366 六反向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ls367 六同向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ls368 六反向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ls373 八d锁存器
74ls374 八d触发器(三态同相)
74ls375 4位双稳态锁存器
74ls377 带使能的八d触发器
74ls378 六d触发器
74ls379 四d触发器
74ls381 算术逻辑单元/函数发生器
74ls382 算术逻辑单元/函数发生器
74ls384 8位*1位补码乘法器
74ls385 四串行加法器/乘法器
74ls386 2输入四异或门
74ls390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ls391 双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395 4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396 八位存储寄存器
74ls398 四2输入端多路开关(双路输出)
74ls399 四-2输入多路转换器(带选通)
74ls422 单稳态触发器
74ls423 双单稳态触发器
74ls440 四3方向总线收发器,集电极开路
74ls441 四3方向总线收发器,集电极开路
74ls442 四3方向总线收发器,三态输出
74ls443 四3方向总线收发器,三态输出
74ls444 四3方向总线收发器,三态输出
74ls445 bcd-十进制译码器/驱动器,三态输出
74ls446 有方向控制的双总线收发器
74ls448 四3方向总线收发器,三态输出
74ls449 有方向控制的双总线收发器
74ls465 八三态线缓冲器
74ls466 八三态线反向缓冲器
74ls467 八三态线缓冲器
74ls468 八三态线反向缓冲器
74ls490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ls540 八位三态总线缓冲器(反向)
74ls541 八位三态总线缓冲器
74ls589 有输入锁存的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74ls590 带输出寄存器的8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591 带输出寄存器的8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592 带输出寄存器的8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593 带输出寄存器的8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594 带输出锁存的8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74ls595 8位输出锁存移位寄存器
74ls596 带输出锁存的8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74ls597 8位输出锁存移位寄存器
74ls598 带输入锁存的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74ls599 带输出锁存的8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74ls604 双8位锁存器
74ls605 双8位锁存器
74ls606 双8位锁存器
74ls607 双8位锁存器
74ls620 8位三态总线发送接收器(反相)
74ls621 8位总线收发器
74ls622 8位总线收发器
74ls623 8位总线收发器
74ls640 反相总线收发器(三态输出)
74ls641 同相8总线收发器,集电极开路
74ls642 同相8总线收发器,集电极开路
74ls643 8位三态总线发送接收器
74ls644 真值反相8总线收发器,集电极开路
74ls645 三态同相8总线收发器
74ls646 八位总线收发器,寄存器
74ls647 八位总线收发器,寄存器
74ls648 八位总线收发器,寄存器
74ls649 八位总线收发器,寄存器
74ls651 三态反相8总线收发器
74ls652 三态反相8总线收发器
74ls653 反相8总线收发器,集电极开路
74ls654 同相8总线收发器,集电极开路
74ls668 4位同步加/减十进制计数器
74ls669 带先行进位的4位同步二进制可逆计数器
74ls670 4*4寄存器堆(三态)
74ls671 带输出寄存的四位并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74ls672 带输出寄存的四位并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74ls673 16位并行输出存储器,16位串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74ls674 16位并行输入串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74ls681 4位并行二进制累加器
74ls682 8位数值比较器(图腾柱输出)
74ls683 8位数值比较器(集电极开路)
74ls684 8位数值比较器(图腾柱输出)
74ls685 8位数值比较器(集电极开路)
74ls686 8位数值比较器(图腾柱输出)
74ls687 8位数值比较器(集电极开路)
74ls688 8位数字比较器(oc输出)
74ls689 8位数字比较器
74ls690 同步十进制计数器/寄存器(带数选,三态输出,直接清除)
74ls691 计数器/寄存器(带多转换,三态输出)
74ls692 同步十进制计数器(带预置输入,同步清除)
74ls693 计数器/寄存器(带多转换,三态输出)
74ls696 同步加/减十进制计数器/寄存器(带数选,三态输出,直接清除)
74ls697 计数器/寄存器(带多转换,三态输出)
74ls698 计数器/寄存器(带多转换,三态输出)
74ls699 计数器/寄存器(带多转换,三态输出)
74ls716 可编程模n十进制计数器
74ls718 可编程模n十进制计数器
高压包型号大全《1》[推荐]
编号 编号2 型号 通脚 品牌/型号/屏幕尺寸
1 446 AT2090/01 12.34910.56
2 446 AT2090/08 12.359
3 300 AT2090/09 12.456
4 300 AT2090/26 12.3579
5 273 AT209/31
6 280 AT2090/31 12.456
7 37A AT2090/33 12.35.46710
8 493 AT2090/35 123.45
9 37 AT2090/36 12.35.4670
10 AT2090/38 35.46710
11 447 AT2090/39 35.46710
12 AT2090/42 12.345
13 AT2090/48 12.359
14 AT2090/49 12.456
15 179 AT2090/51 123910.456
16 360 AT2094/01 35.46710
17 AT2094/02 35.46710
18 488 AT2094/03 35.46710
19 551 AT2094/05 1467.35
20 597 AT2094/09 124.3568
高压包型号大全《2》[推荐]
21 538 AT2094/10 1246.3579
22 61 AT2094/23 235.46710
23 361 AT2094/24 235.46710
24 203 AT2094/31 235.46710
25 165 AT2097/01 146710.235
26 91 AT2097/01B 134.2510.679
27 448 AT2097/02 1467.235
28 AT2097/03 1478.35910
29 AT2097/04 1478.35910
30 748 AT2097/05 1478.35910
31 244 AT2097/05B 127910.36.45
32 AT2097/06 1478.35910
33 1209 AT2097/06B 134.2510.679
34 749 AT2097/07 1478.35910
35 746 AT2097/07A 12345.67879810
36 750 AT2097/08 1478.35910
37 435 AT2097/09 235.46710
38 AT2097/10 1478.35910
39 AT2097/11 1478.35910
40 747 AT2097/12 124.356.8910
41 636 AT2097/12A 1478.35910
42 AT2097/13
43 667 AT2097/13A 12345.678910
44 751 AT2097/14 1478.35910
45 550 AT2097/15 146710.235
46 958 AT2097/16 12345.67810
47 AT2097/17 1478.35910
48 AT2097/18 1478.35910
49 564 AT2097/18B 127910.36.45
50 272 AT2097/19 235.46710
高压包型号大全《3》[推荐]
51 668 AT2097/20B 1478.35910
52 362 AT2097/21 1478.35910
53 669 AT2097/23B 12910.36.45
54 492 AT2097/26 1478.35910
55 AT2097/27 1478.35910
56 AT2097/28 1478.35910
57 AT2097/30 1478.35910
58 752 AT2097/31 1478.35910
59 383 AT2097/33 1478.35910
60 274 AT2097/34 1478.35910
61 86 AT2079.30101 13.256.910
62 35 AT2076/51 13.24610.1210.9131
63 1160 BSC23-0401 13.4569
64 25 BSC23-1403 17.456
65 725 BSC23-1404 12.356910
66 548 BSC23-1434 1213456.789
67 28 BSC23-N2303S 123.56810
68 1104 BSC23-5104 13.56710
69 1138 BSC24-0102K 12345.679
70 1145 BSC24-0103K 12345.679
71 BSC24-1401 12.4567
72 19 BSC24-1402 1239.4568
73 438 BSC24-1406 13.4689
74 26 BSC24-1411 12.39.4568
75 377 BSC24-1415 124.3568
76 251 BSC24-1417 123.567
77 54 BSC24-1426 12.3910.4568
78 805 BSC24-1429 12.345.67
79 487 BSC24-1430 12.456
80 1264 BSC24-1432 12.4678
81 682 BSC24-1436 123456.789
82 990 BSC24-1437 12.456.78
83 1040 BSC24-1441 178.234510
84 1131 BSC24-1445 123456.789
85 485 BSC24-2603 123.567
86 921 BSC24-2603 13.468.910
87 1163 BSC24-3601 12.39.4568
88 518 BSC24-3615 12.45.678
89 1072 BSC24-3652 1239.456.810
90 96 BSC24-3670 15.378
91 415 BSC24-4002 12.39.4568
92 1 BSC24-4005 127.456
93 504 BSC24-M02A8 1234.5689
94 1076 BSC24-N0321 12.39.4568
95 1048 BSC24-N2318S 123.468
96 754 BSC24-N2330S 12.4568
97 482 BSC25-0102C 125.468
98 183 BSC25-0103 127.456
99 148 BSC25-0202A 12.39.4568
100 730 BSC25-0202C-1 123456.789
PC3000中通用模块DEFECTOSCOPE维修伺服缺陷硬盘!!
硬盘型号:9043202
HDA       :82A
CODE     :GAS54812
症状 :能认盘读写正常   ,  但是某一些区域很慢!
            坏道经常反复发作!  这是经常碰到的现象!
处理方法 : 用PC3000中通用模块DEFECTOSCOPE用LBA模式扫描硬盘,
                    之后会出现一个类似坐标轴的进度框反复让他扫描次!!
                   最后AGAIN一下。 然后马上用通用低格处理一次!!
                   一些比较严重的硬盘可能要多做几次关键点是看扫描时, LBA
                  地址下面的哪个时间值, 如果越处理时间越短证明起效
                  如处理3次以上无效果, 则可断定与伺服扫描无关 !
                   也不必浪费时间!!!!!
IBM AVER系列硬盘磁头自检不完全维修方法(II)!!!
对于这种问题,用pc3000是能解决的,ibm的电路板也好
配,很多主芯片不一样的板都是通用的(VIP区将又详细
介绍),但是刷写过ldr后,虽然能认盘,但是会损坏一部分
数据,扫描时会出现轻微的异常响声,但是声音不是很大,
用pc3000的通用扫描就可以解决了!
测试卡跑C1,用以下方法解决:1。供电电压是否正常。2。CLK信号是否供到以及正常。3。BIOS是否坏。5。内存的A 。D 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RAS。CAS信号。6。注意缓冲芯片F244。F245。7。I/O芯片损坏。8。时钟芯片是否正常。9。最后是GMCH(北桥)
对于810主板,无复位可查:1。电源提供的POWER GOOD是否正常  2。门控芯片   3。南北桥间直通的13根线查查  4。32。768K晶体   5。南桥
只知道这么多了
PCI信号定义说明(中文版)
1. AD[31:0]  (PCI ADDRESS / DATA BUS)
             位址與資料匯流排訊號,在FRAME#啟動後位址才有效,在
             PCLK第一個CLOCK 動作初始化時,FRAME#動作後,輸出
             為位址與資料,寫入週期,輸入為資料,讀取週期 TRDY# 與
             IRDY#會動作,高阻抗時,為資料轉換週期或RESET#動作
         2. C/BE[3:0]# (PCI COMMAND /BYTE ENABLES)
              FRAME#啟動後,CLOCK第一個CLOCK,週期為PCI命令,
             再下一個週期為允許命令,命令在FRAME#後有效,資料在
             TRDY#與IRDY#後有效
        3. DEVSEL# (PCI DEVSEL SELECT)
             確定外部週邊連結之回應訊號,高阻抗時,為停止週期或RE
             SET#動作時
4. FRAME# (PCI CYCLE FRAME)
               PCI 匯流排起始訊號
           5. GNT[4:0]# (PCI BUS GRANT)
               PCI 匯流排控制認可訊號
           6. IRDY# (INITIATOR READY)
               資料讀取寫入訊號
           7. LOCK# (PCI BUS LOCK)
               匯流排鎖住訊號
           8. PAR (PCI BUS PARITY)
               位址與位元傳送之同位元檢錯訊號
           9. PCLK (PCI CLOCK)
               PCI 時脈訊號
          10.PGNT# (PCI GRANT TO PERIPHERAL BUS CONTROLLER)
               PCI 匯流排對外部週邊裝置之需求同意認可訊號
11. PERQ# (PCI REQUEST FROM PERIPHERAL BUS CONTROLLER)
                 週邊處理器對PCI匯流排要求訊號
           12. REQ[4:0]# (PCI BUS REQUEST)
                 PCI 匯流排需求訊號
           13. RESET# (RESET)
                 系統重置訊號
           14. SERR# (SYSTEM ERROR)
                 系統錯誤偵測訊號 可產生NMI 不可遮罩中斷
           15. STOP# (PCI BUS STOP)
                 PCI 匯流排放棄或重試資料傳送之訊號
           16. TRDY# (TARGET READY)
                 PCI 匯流排資料讀取傳送訊號
           17.WSC# (WRITE SNOOP COMPLETE)
              I /O APIC 晶片有上時之中斷訊息傳送訊號
各RESET含义
ISARST(RSTDRV):由LOW准位到HI准位(5V OR 3V)
PCIRST                  :由HI准位到LOW准位(5V OR 3V)
AGPRST                 :由HI准位到LOW准位(5V OR 3V)
CPURST:(586) ;由LOW准位到HI准位( 3V)
                (686):由HI准位到LOW准位  (1。5V)
CRESET                  :由HI准位到LOW准位   (3。3V)
RST-BT                   :由HI准位到LOW准位(3V)
IDE-RST                  :由HI准位到LOW准位  (5V
前几天朋友有一块GA-8PEMT4的板子,因送厂家维修太慢,所以我帮他修一下,故障是休眠唤不醒,查到从CPU脚座到南桥断线,信号为CPUSLP---,在CPU脚座上也可以量到,所以各位以后修到此问题时,先查此信号。。。
前几天修到GA-8IR2003   NO POWER ON   SUSCLK信号无输出。
换了南桥 I/O故障依旧。
原来是D67(4148)坏1。8VDUAL电压无送入南桥所致。

有一块技嘉GA-81RX (REV:2.0)主板,通电后,测试卡 REST灯常亮,查了REST插座的周围没有找到问题,不知何故?查一下VCORE  CLOCK   VDDQ
CEB7030L这个管子坏了.谁知道用什么替代?
这种管子找不到.用CEB6030应该可以,新件很难找,买块旧主板拆就是!!!45n03也可以
请问伟记天虹810怎么修
请问伟记天虹810怎么修?一插上电源风扇就转,黑屏,无声,测RT9222  五脚为5V
7脚为0V ,POWER-SW为2。5V , IT8702F-A75脚为2。5V 76脚为2。5V, MM74HCT不知参数也没测,大家帮我断一下是哪坏了?找人修要50元。
多谢各位!!经再次检查发现CMOS电池为0。5V  , 更换3V电池一切正常,原来电源管理心片IT8712F还要CMOS的3伏电压提供给集成的第75脚供软件开机。

K3296代表2SK3296,是NEC的功率场效应管。参数见附件
点击浏览该文件

你不用担心了,我这里K3296到处都有,你可以用6030 或2984代呀
光头清洗之绝杀
一般光驱脏了,都知道清洗,也有不少人发贴说这说哪,但谁也没真洗过洗过的人家又不说。正好我有一个烂光驱,拆了,才知道究竟。
拆开光驱,拆出光头架,可以看见光头固定在一个绕有线圈的铁磁材料的架子(B)上,由4根漆包线拉出来连至一个小电路板(D)上。在骨架(B)的两侧,有两片磁性极强的磁钢(A、C)(或其它永磁材料)。而B就悬浮在AC的磁场中。漆包线起着韧带的作用。如下图:
                       俯视
              __________________
   A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B       |             ( )                  |
           |___________________ |
           |                                  |
           | __________________  |
  C       | |_________________| |
           |                                  |
           |____________________|
  D       |____________________|

                侧视
           ____        _____     _____      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_ __|       |____|    |____|     |____ |
             A              B            C              D
把所有螺钉拆掉后,B还是拿不下来,因为下面两根线太紧,提不上来。开始还不敢把它们焊下来,害怕紧绷着回焊不上。后来一狠心,把下面两根焊了下来。它们还很直,保持着原来的状态。原来它们就象预应力钢筋一样,早被拉好了。这样就取下了支架。
哎呀!这才知道,原来的光头只是一个物镜,正下方有一片45度的全反射镜将光反射到整个支架一端的另一个电路板上,这上面固定着真正的光头。
清洗。
重新组装。拆下的漆包线可以基本原样的焊回去。
只是不知道效果怎样。不知角度合不合适。
CD-ROM的维修
CD-ROM的维修!
CDROM全称Compact Disc Read Only Memory, 是只读密集盘片的意思。刚出现的时候象ACER的525,2速索尼机心,市场价1200多,比现在的DVD还贵,到现在只不过4、5年工夫,连DVD这样的高技术设备也只要7、8百元,科技的进步真是让人叹为观之。但是一些老式的CDROM,比如我手边的这台SONY CDU311,8速,IDE,在经过简单短暂的保养维修后,立刻就恢复了往日的青春。这类光驱,读盘性能好,噪音低,发热小,寿命长,比起现在的一些号称40X、50X的某些品牌来,真是一点都不差。要是你有兴趣,我们一起来看看锁在你抽屉里的老光驱,让我们来把他们复活起来!

经验表明,80%以上的坏光驱为读盘问题,针对这样的光驱,我们一般先检查光头部分。
1:安全措施
为防止光头受到静电破坏,需在工作台上和脚底各铺一块导电橡胶垫,并佩带防静电手腕。这三样东西要连接在一起接地或接深埋地底的自来水管上。使用的电烙铁及其他需220V交流供电的电子测量器材必须同时接地,使用干电池的如数字或指针式万用电表可以忽略。没有条件的至少工作前需肥皂洗手,脱除身上的化纤类服装,改用全棉类织物。
2:注意事项
拧掉螺丝,拆开光驱,注意螺丝安放,螺丝的丢失造成光驱外壳无法合拢将造成无线电的辐射干扰周边无线电器材,或受其他无线电干扰的影响,损害工作性能。首先不接数据线,光接电源线,测试光驱有无进出盘动作。如无,见5。
3:光头的清洁: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小快圆形深蓝色玻璃,就是光头透镜。给光驱通电。从50CM外直视镜头或从20CM外斜视镜头。注意激光损害,保持安全距离。正常的光头有上下的聚焦动作,并伴有红色激光光束射出。有些光驱同时有主轴电机的加速运动。如果透镜不动,或无红色激光射出,见4。无论光头有无灰尘,必须用牙签卷上少量脱脂棉以顺或逆时针方向小心擦拭镜头,做画圆运动。尽管目测镜头上很清洁,但少量薄层的灰尘不会引起视觉的注意,可是激光的光束却受到衰减。擦过后你会发现镜头明亮很多。擦拭中尽量不要使用酒精等一类有机溶剂,因为几乎所有的镜头材料都是有机物,并不是硅酸盐玻璃,因此可以用呼出的水蒸气做溶剂。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醇类会对镜头上的增透膜有溶解作用,但作为万无一失的做法推荐如此操作。20%的光驱经过这样的处理已经可以恢复使用,对一些能读却时有打盹的光驱,这样是有效的。如果目测光头上的灰尘很明显,经擦拭无效,表明光头内部可能也有进灰。去处光头护罩。塑料护罩的拆卸必须小心,不要拆断勾脚,否则将来如果装上,读盘中可能会脱落,造成机械故障,如果将护罩去处,将会有大量灰尘进入。金属护罩最多弯折,较好,仅见于松下或松下OEM的新加坡创新光驱中。拆下镜头和聚焦、循迹线圈组。注意不要碰弯四跟镜头支撑钢丝。里面有两种结构:1 一块成45度的折射玻璃  2 直接是激光发射和接受的平板组件小心擦拭,直致清洁。对于1,如有可能还应擦拭一下激光发射管口。激光发射管是一个3跟引脚的器件,光头上就此一个,好找。复原光头。10%的光驱又复活了。
4。激光的调整
清洁完光头后如果仍然无法读盘,就需要调整激光的输出功率。几乎每一个光头上都有一个激光功率调整电位器。(仅遇一例老款的PIONEER是作在电路板上的。)这种贴片式电位器一般都较小,有三只脚。一般都是2-3千欧。调小他的阻值可以增大激光输出功率。具体操作是拿一个数字式万用表开到20千欧挡,测试电位器下面的两只脚之间的阻值,调整阻值,使阻值减小50欧。通电试机。如不行可继续减小50欧。这样以上的处理可使80%的光驱复活。经以上措施无效,开始电路板的维修。
5。通电无反应。
    5.1电源故障。
先行测试光驱上供电座的电压,是否一组正5V,一组正12V。电压范围不超过5%。如果在线测电压低,拔下电源插头供电电压正常,则电路板上有严重短路点。往往会造成发热、冒烟等可视现象。电路板上有无明显的烧焦、烧坏痕迹、气味,有无烧坏的元件等。可逐一更换后再试。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其电源部分的保险丝F01、电感L01常见断路,造成供电无法输入。注意大部分此类故障的光驱,其供电芯片如7808、78L05等的输出电压也应测试。
    5.2无时钟CLOCK信号。
这时有条件的最好使用示波器来检修。一般光驱使用2个或3个晶体震荡器提供工作的频率常见的有数字信号处理器DSP用的33.86MHZ、接口芯片DATAFACE用的24.60MHZ、中央处理器CPU用的12.0MHZ等。选用单踪50MHZ的示波器可以很好的检测到这些信号。常见的由晶震两腿对地的小贴片电容损坏、漏电造成CPU不工作,可用470P的电容替换。
   5.3无复位RESET信号
常见的有高电平复位和低电平复位两种。均由电解电容充电的原理制成。常见由电容损坏、充电二极管损坏及复位线路中断等造成。
6。有激光、动作正常,不读盘
有激光并不意味着激光发射管没有老化。使用激光功率表在激光发射时进行测试,测的激光功率应在140-160微瓦,发射管工作电流依光头不同从50毫安到120毫安,一般80毫安,工作电压1.88伏特。没有功率表的只能根据经验目测。如有条件可更换一个好的光头试试。如果是光头坏,更换,如果是电路板坏,则先行更换射频信号放大器RF AMP。常见的射频信号放大器有:SONY CXA1571、CXA2521、CXA1471、CXA1610M、CXA2551等,TOSHIBA:TA2066,SANYO LA9200等。
7。如果有激光射出,无透镜的上下聚焦动作
首先查光头上的聚焦和循迹两组线圈,看有无断路,正常是8欧左右。查这两组线圈的4跟引线到电路板之间的连线有无开路,常见柔行线路撕裂,或撕个小口子,断了着四跟线。如好,则要看驱动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有无聚焦和循迹的误差信号输入。可手持金属小螺丝刀碰触驱动芯片的信号输入端。人体感应的50HZ交流电信号被输入驱动芯片放大后加到线圈上,可以看到线圈的剧烈震动,以此判定线路是否正常。如驱动芯片异常,更换。如无信号输入,查伺服芯片。如常见的SONY机心几乎全部使用CXA1372AQ驱动芯片几乎全是东洋电具的天下,每一个光驱里都可以找出几个BA的芯片来,常用的有:BA6395、BA6296、BA6790等。
8。有激光、动作正常,盘不转
首先,激光头在上下的搜索中已看到光盘,镜头并已停下来等待主轴电机的旋转。理论上只要镜头一看到光盘,主轴电机立刻顺时针旋转,但是现在不转,用手拨动光盘有吃吃声。这是典型的主轴电机及相关电路故障。在镜头搜索过程中,镜头看到有光盘存在,伺服电路CXA1372AQ的39脚输出聚焦好FOK信号,送到DSP,DSP CXD2500再送出主轴旋转MON信号,同时送出MDP调速信号对转速进行控制,该信号被送入主轴驱动芯片,如BA6398FP,BA6384,再驱动电机。这个通道中无论哪里中断都会造成主轴的不转,维修时抓住这条线即可。
9。放CD无声
我们首先要确定故障部位。用一副耳机插入面板的耳机孔,开大音量,播放CD,试听。无声的话再在光驱尾部的音频信号输出处检测有无音频信号。如有,则是耳机放大器损坏,常见的有TL084等运算放大器,可用同型号或差一点的LM324直接代换。如无,要查能否连机读取VCD等数据盘,如可以,则重点在数模转换器DAC,常见的有LC78815等,好一点的有BB公司的PCM1710、PCM1715等。
10。输出的数据出错
这类故障比较少见,重点应放在接口芯片和晶震、动态缓存上,实在不行可逐一更换。接口芯片常见的有3家公司,OAK橡树公司、CURRIS LOGICAL和台湾WINBOND。
11 。电脑无法找到光驱
可以先测试软件:
C:\>edit config.sys  回车 加入device=c:\acer8x.sys /d:mscd000
C: \>edit autoexec.bat 回车 加入c:\windows\command\mscdex.exe /d:mscd000
确认C盘上有ACER8X.SYS
重启动看有无认到。
12。常用的维修工具:
    电烙铁:贴片元件小而精密,建议使用20W尖头长命内热式电烙铁
    助焊剂:首选天然松香、细焊锡丝9内含松香
    热风焊枪:中、大型集成电路引脚多,间隙密,操作不慎电路板极易损坏,热风焊枪
              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提高维修成功率。
    示波器:至少单踪50MHZ
    数字式频率计:100MHZ

----------------------------------------------
socket370/slot1有3个,Vcore/Vcmos/V1.5
socket7有2个,Vcc2/Vcc3
810还有一个电压1.0v
主板专业词汇
adimm(advanced dual in-line memory modules,高级双重内嵌式内存模块)
amr(audio/modem riser;音效/调制解调器主机板附加直立插卡)
aha(accelerated hub architecture,加速中心架构)
ask ir(amplitude shift keyed infra-red,长波形可移动输入红外线)
atx: at extend(扩展型at)
bios(basic input/output system,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cse(configuration space enable,可分配空间)
db: device bay,设备插架
dmi(desktop management interface,桌面管理接口)
eb(expansion bus,扩展总线)
eisa(enhanced industry standard architecture,增强形工业标准架构)
emi(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电磁干扰)
escd(extended 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可扩展系统配置数据)
fbc(frame buffer cache,帧缓冲缓存)
firewire(火线,即ieee1394标准)
fsb: front side bus,前置总线,即外部总线
fwh( firmware hub,固件中心)
gmch(graphics & memory controller hub,图形和内存控制中心)
gpis(general purpose inputs,普通操作输入)
ich(input/output controller hub,输入/输出控制中心)
ir(infrared ray,红外线)
irda(infrared ray,红外线通信接口可进行局域网存取和文件共享)
isa: industry standard architecture,工业标准架构
isa(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工业设置架构)
mdc(mobile daughter card,移动式子卡)
mrh-r(memory repeater hub,内存数据处理中心)
mrh-s(sdram repeater hub,sdram数据处理中心)
mth(memory transfer hub,内存转换中心)
ngio(next generation input/output,新一代输入/输出标准)
p64h(64-bit pci controller hub,64位pci控制中心)
pcb(printed circuit board,印刷电路板)
pcba(printed circuit board assembly,印刷电路板装配)
pci: 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互连外围设备
pci sig(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 special interest group,互连外围设备专业组)
post(power on self test,加电自测试)
rng(random number generator,随机数字发生器)
rtc: real time clock(实时时钟)
kbc(keybroad control,键盘控制器)
sap(sideband address port,边带寻址端口)
sba(side band addressing,边带寻址)
sma: share memory architecture,共享内存结构
std(suspend to disk,磁盘唤醒)
str(suspend to ram,内存唤醒)
svr: switching voltage regulator(交换式电压调节)
usb(universal serial bus,通用串行总线)
usdm(unified system diagnostic manager,统一系统监测管理器)
vid(voltage identification definition,电压识别认证)
vrm (voltage regulator module,电压调整模块)
zif: zero insertion force, 零插力
主板技术
gigabyte
acops: automatic cpu overheat prevention system(cpu过热预防系统)
siv: system information viewer(系统信息观察)
磐英
esdj(easy setting dual jumper,简化cpu双重跳线法)
浩鑫
upt(usb、panel、link、tv-out四重接口)
芯片组
acpi(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先进设置和电源管理)
agp(accelerated graphics port,图形加速接口)
i/o(input/output,输入/输出)
mioc: memory and i/o bridge controller,内存和i/o桥控制器
nbc: north bridge chip(北桥芯片)
piix: pci isa/ide accelerator(加速器)
pse36: page size extension 36-bit,36位页面尺寸扩展模式
pxb: pci expander bridge,pci增强桥
rcg: ras/cas generator,ras/cas发生器
sbc: south bridge chip(南桥芯片)
smb: system management bus(全系统管理总线)
spd(serial presence detect,内存内部序号检测装置)
ssb: super south bridge,超级南桥芯片
tdp: triton data path(数据路径)
tsc: triton system controller(系统控制器)
qpa: quad port acceleration(四接口加速)
更换IT8671F-A是否可以修主板PS2口
一块主板PS2口键盘鼠标不能使用,检查PS2供电正常,PS2口键盘鼠标线数据联到IT8671F-A上,不知更换IT8671F-A是否可以修复?谁有IT8671F-A的资料?
   若PS2口的电源也都正常正常,可换了试试

可以先把PS2口后的贴片电容或排容折掉,换I/O的话应先换IT8687
一般不要换I/O的

换I/O是不可以解决问题的,因为USB是跟南桥有关的。
估计就是那个后面的电容被击穿的缘故,还一个试试看!
主板维修工具
维修主板的工具大致可以分成下列几类:
第一类,拆焊设备
1.电烙铁,建议购买现成的936可调恒温ESD焊台,这类焊台的烙铁部分较为小巧,运用灵活,一般功率50W,最高温度可调至480℃,有效的防止对CMOS元件的静电危害,还可以根据焊接的具体要求来选取不同的烙铁头(特殊型烙铁头价格较贵),现在价格还不到200元,我用的是安泰936,很好。如果经济条件实在困难可以购买普通可调恒温电烙铁,如广州黄花电子工具有限公司生产的905、906型,最大功率60W,较适合主板铜箔层数多、散热面积大的特点,价格一般50元以下,但不要选907型,我作上门时使用的就是它,已发现诸多问题。另外提醒大家一下买电烙铁时,不宜选烙铁头很尖的,尖头实际使用中常常适得其反。
2.热风枪,市场上有多个厂家的产品,恒温型便宜的不到500元,用来修手机较合适,但普遍不适用于主板维修。主板尺寸比手机大得多,也厚得多,现有热风枪焊主板上的小件尚可,对如super I/O等稍大的芯片加热时间过长,拖泥带水,常常坏事。我还是觉得用塑料焊枪自制热风枪的效果较为理想,价格也不贵,只是要加装电机调速。这里建议大家不要选购燃气热风枪,因为它的温度难以控制,96年我买带电子打火的燃气热风枪时发现打火部分才使了几次就不好使了,用火柴点,喷出的气流却吹灭了火柴,更要命的是常常元件是拆下来了,电路板也鼓了。
第二类,检测设备
1.万用表,使用第一频繁的仪表,强烈推荐数字式万用表,价格不高,我用的DT9205大概70-80元,抗跌落性能远高于指针式的,高内阻,读数精确,可用声音指示通断,利用其二极管挡区分普通低频二极管、开关二极管、高速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很容易,好处多多,咱从93年用了数字万用表后就没再使指针的了。
2.POST卡,这可是主板检测专用工具呀,必备。对于不亮的主板如果电源没问题,POST卡的检测结果非常重要。POST卡有多个厂家生产,国内卖的基本上都是深圳生产的,价格一般30-50,我使用中都发现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与国外的产品比较还是性价比最优的。提醒大家一下国产POST卡的说明书都是彼此抄袭,代码解释错误诸多,参考性不大。
3.示波器,通用设备,属“万金油”类必备利器。我觉得如果没有示波器,是没法修主板的。我认为20MHz带宽示波器基本是入门级设备,如果考虑到主板的发展形势的话,建议配备200MHz的,购买二手模拟的即可。
4.AT/ATX电源,没电源就没法修主板,这简直是废话。ATX电源建议购买P4用的,一步到位,并且一定要带电源开关的,否则就得自己加装了,比较麻烦。我在待机用+5VSB组输出端加了个发光二极管,既可以知道电源的通断又利于观察+5VSB的输出情况,很方便。
5.键盘、串口、并口测试设备,键盘、串口比较好测,并口用打印机试倒是可以,但有时主板也会烧坏打印机的接口部分,你如果有很多打印机并且不心疼的话,那还是可以的。专业维修站一般都有专用的串口、并口测试盒及配套软件。
6.PCI BUS信号测试卡,在老的686(包括586)主板芯片设计中,南北桥是通过PCI总线连接在一起的,通过测试PCI信号的波形可以帮助发现问题的所在。INTEL从810开始南北桥之间采用了HUB接口,PCI总线是挂在南桥上的,测量PCI信号的做法已不重要,但仍不失为一种参考。
7.编程器,在我接修的主板当中会有大约30%的故障是由BIOS引发的(很多用户是已经找人刷过BIOS的),没有编程器修主板会困难重重,特别是不亮的主板。我买过三个编程器:西尔特L+、润飞RF1800、LT-48。买L+时对编程器没什么了解,只是觉得够用,价格也不贵,经销商又强力推荐,就买了,使得不错,现在我徒弟用它修显示器。买RF1800是因为当时我想拿它搞解密,后来只在修BRUNSWICK保龄球设备时用上了解密功能,这个厂家宣传的最大卖点华而不实,其他倒也中规中举,只是电源了、连线了又沉又长,带着十分不便,已经削价处理给我朋友王德军,据他讲1800挑主板。LT-48使着很爽,AUTO ID功能很实用,效验功能又严格,基本上不出L+、1800写后实际使用中仍出错的问题,就是WINDOWS下不能测试74IC,非常遗憾。L+、1800当时的价都在1400元左右,LT-48有真有假,真的3000元以上。

用热风枪拆,方便快捷
焊的方法有多种,最好是用热风焊台,热量集中温度容易掌握,比较快捷,换个I/O最多2分钟.
但要注意温度,IC内部张力不一样,最好是整体加热(用适配头).
用烙铁的话,最好是用35W/平头拖焊,
恒温烙铁我不喜欢用,太慢.数脚的还可以,数十,数百就没有效率了,
而且很多所谓的恒温烙铁只是里面加了一个二极管,真正的调/恒温烙铁要100~300元,还不如
贴点钱买一个差一点的焊台,效果绝对不一样.(听说广东有一家的东西是350,还送4个适配头)
用烙铁最关键是接地要良好,温度不是很重要,
谁见过烙铁把IC壳烫化??那个壳壳是怎么封上去的?
但烙铁对于0.3mm的IC就更显得没有效率了.
不论什么方法,焊的时候要准,要稳,要快,尽量避免IC局部受热.
主板上的电阻和电容怎样认?
在维修手机和电脑时,有时因不小心弄丢了贴片电容或电阻。怎样能够从外表认出电容容量和电阻阻值或其它用办法认出(测量法相对较麻烦)请同仁们能否给予帮助解决。
1,比如330,就是33欧,472就是4700欧
头两位是数值,第三位是10的次方
2,1121就是1120欧,更精确的电阻
3,电容一样,不过电容很小,有的就没印记,你先看个头,猜测一下容量。
4,电感一般颜色黑,个头大。也很少有印记。
5,排容,排组标识一样。
电容和电感在个头上看,容量和电感量用的最多的为多少。

那就看用在什么部位了,在芯片电源附近的用于去藕,一般是0.1μF。
用于总线一般是1000PF。贴片电容容量一般做不大。个头再大就是钽电容,铌电容等极性电解电容。
还有小型铝电解电容,那都容易辨认。
至于电感。一般最多的就是键盘鼠标USB接口用。容量一般500MH。
1000PF 是的比较大 的
,这些很少坏
修主機板的高手請看一看
精英P6BA-A+D無法開機
風扇不轉
喇叭無任何聲響
POWER ON OFF 正常
裝賽揚400 2V
CPU電壓2.0V正常
測三顆石英振盪晶體正常,IAS.PCI.CPU 重置信號有
CLOCK有送到CPU,CPU微熱
北橋電壓1.5V , 2.4V正常
以上除主版外其他週邊都是好的
請問有可能是哪出問題
北橋有可能壞嗎
謝謝這塊板子CPU電源IC RC5051M原本燒毀經更換
後搭配C400/2.0V CPU 供電正常
通電觸發主機板POWER 開關 ATX POWER 起動
CPU風扇不轉
量CPU 電壓2.0 V
SDRAM 電壓 3.2V
喇叭無任何聲響
主版POWER ON OFF 動作正常
測三顆石英振盪晶體正常,IAS.PCI.CPU 重置信號有
CLOCK有送到RAM,CPU, CPU微熱
北橋電壓1.5V , 2.4V正常
用手觸摸所有電子元件發現BIOS旁的方形IC 83781D極燙
以為以抓到故障,手頭上剛好有這 IC 更換後不燙 可惜無效
重刷BIOS不小心插反燒了一顆,再刷一顆插上主版
故障依舊,真是令人灰心

对于小的0603的电容,要分清容量是比较的困难,不过有一点可以做些参考,就是仔细看看被怀疑的电容的颜色,一般颜色相同的会是同一容量的,然后用数字表测量一下,就可以知道是多少了,因为SMT机器贴片的时候,同样容量的电容是整盘的,所以同样颜色的电容一般容量也会一样的,不过这样有一定的不准确性,还得根据具体的电路进行分析之后在做确定,仅供参考而已。
受控启动后PS-ON由主板的电子开关接地,使用绿色线从ATX插头14脚输入,其次是将ATX开关电源人为唤醒,用一根导线把ATX插头14脚PS-ON信号,与任一地端(3、5、7、13、15、16、17)中的一脚短接,这一步是检测的关键,将ATX开关电源由待机状态唤醒为启动受控状态.再测
磐英EP-3SPA3L不开机故障!
此主板插上测试卡开机,显示EF。测试核心电压电压正常,用示波器测量电源调整集成电路US3004的HDRV和LDRV的驱动信号的波形正常。唯独第20脚的输出电压为10V,正常电压应为3。3V  ,第6脚电压为0V,正常值应为3。3V,检测外围电阻、电容没有异常。初步怀疑US3004有问题,更换新的心片之后故障依旧,说明故障点不在该IC上。再详细测量
AGP上没有1。8V的正常电压。沿着AGP的供电电路查找,找到AGP的供电系统是由电源调整集成电路US3034的驱动信号经场效应管调节后提供的,经测量US3034的供电正常,但输出驱动信号为0V ,正常值应为5V的脉冲信号。怀疑此集成电路有问题,更换新的心片,涛声依旧。这时心有点淡了,但客户的主板是紧用的,无耐只有再仔细检察,最后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场效管旁边的一个旁路电容短路造成US3034的保护电路工作。经吹掉此电容后万事大吉。
    总结:维修工作者一般的方法是遇到集成电路的电压不正常,经测量外围没问题之后
就用替代IC的方法尝试。最后更换集成之后还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在更换IC之前应检查与之相干的电路没有问题后再更换IC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实在维修主板的方面IC的故障率并不是很高,多数为电容漏电,电阻变值。在维修打印口和PS键盘和死标口的故障方面I/O心片坏得也少,多数为电容漏电所至,多数维修人员一遇到PS键盘和死标口的故障就立刻更换I/O,这样会事倍功半,是我们的通病,我们要好好总结平时的经验。

Vcore
VTT
VCmos
3.3V 1.8V 1.5V 2.5V
电压一切OK
74F132已损坏,更换后输出逻辑正常各门电路已正常工作逻辑正常
现在怀疑是南桥问题不知对否?
磐英EP-3SPA3L不开机故障!
此主板插上测试卡开机,显示EF。测试核心电压电压正常,用示波器测量电源调整集成电路US3004的HDRV和LDRV的驱动信号的波形正常。唯独第20脚的输出电压为10V,正常电压应为3。3V  ,第6脚电压为0V,正常值应为3。3V,检测外围电阻、电容没有异常。初步怀疑US3004有问题,更换新的心片之后故障依旧,说明故障点不在该IC上。再详细测量
AGP上没有1。8V的正常电压。沿着AGP的供电电路查找,找到AGP的供电系统是由电源调整集成电路US3034的驱动信号经场效应管调节后提供的,经测量US3034的供电正常,但输出驱动信号为0V ,正常值应为5V的脉冲信号。怀疑此集成电路有问题,更换新的心片,涛声依旧。这时心有点淡了,但客户的主板是紧用的,无耐只有再仔细检察,最后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场效管旁边的一个旁路电容短路造成US3034的保护电路工作。经吹掉此电容后万事大吉。
    总结:维修工作者一般的方法是遇到集成电路的电压不正常,经测量外围没问题之后
就用替代IC的方法尝试。最后更换集成之后还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在更换IC之前应检查与之相干的电路没有问题后再更换IC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实在维修主板的方面IC的故障率并不是很高,多数为电容漏电,电阻变值。在维修打印口和PS键盘和死标口的故障方面I/O心片坏得也少,多数为电容漏电所至,多数维修人员一遇到PS键盘和死标口的故障就立刻更换I/O,这样会事倍功半,是我们的通病,我们要好好总结平时的经验。
CPU复位信号没有的故障?请伟记萧兄看看
近日修了多块CPU复位信号供不上来的主板 815 、845ES
检查时发现:
各工作电压正常
时钟正常
PCI有复位信号、时钟正常
FWH上也有相应的Reset / CLK
怀疑为北桥输出后被外部电容漏电,割线后直接查北桥复位信号输出,还是低电平
其中有一块为VTT输出不正常,更换3055L后复位信号正常
其它板子未查出有何异常!
可POWER ON 時 先量測基本電壓  各項CLK 基本之RESET
1.基本電壓含:
            VCC3: 3.3V
            VTT: 1.5V
            VCC25: 2.5V
            VCC333: 3.3V
            VCC: 5V
            VCORE: CPU之工作電壓(是CPU OR 電壓治具而定)
            POWER_OK OR POWER_GOOD: 3.3V
            CPU 之參考電壓: EX: VGTL:1V
可POWER ON 時 先量測基本電壓  VIA SOCKET462 系列
2.各個RST含:
            PCIRST                          : 由HI準位到LOW準位   (5V or 3V)
            AGPRST                        : 由HI準位到LOW準位   (5V or 3V)
            CPURST:可分 (1)586     : 由LOW準位到HI準位   (3V)
                                   (2)686     : 由HI準位到LOW準位   (1.5V)
                                   (3)Socket 462系列: 由HI準位到LOW準位 (1.7V)
                                   (4)Socket 478 系列: 由HI準位到LOW準位(1.5V)
            CRESET                        : 由HI準位到LOW準位   ( 3.3V)
            RST_BT                         : 由HI準位到LOW準位   (3V)
            IDE_RST                       : 由HI準位到LOW準位   (5V)
3.各項CLK含:
              (1)ISA:     14.318MHz(OSC 由CLKGEN來)
                            8MHz(BCLK 由南橋產生)
            (2)PCI:     33MHz
            (3)AGP:   1X: 33MHz
                            2X: 66MHz
                            4X: 133MHz(UAGP 有132PIN)
            (4)DIMM: 66MHz ,100MHz ,133MHz.
            (5)DDR: 100MHz,133MHz,166MHz,200MHz.
            (6)CPU:    66MHz,100MHz ,133MHz.
            (7)北橋:   66MHz,100MHz,133MHz,200MHz.
            (8)南橋:   14.318MHz.
                            48MHz.
                            33MHz.
             (9)I/O:     48MHz or 24MHz
INTEL 478 系列:
              (1)PCI:     33MHz
            (2)AGP:    4X: 133MHz(UAGP 有132PIN)
            (3)DIMM: 100MHz,133MHz
            (4)CPU:    100MHz,133MHz
            (5)北橋:   66MHz ,100MHz ,133MHz
            (5)南橋:   14.318MHz
                            48MHz
                            33MHz
                            66MHz
             (6)LPC I/O:     33MHz,24MHz,48MHz.
                       *以上皆正常後 才上CPU AND DIMM 測試 是否開機
Socket 462 系列:
              (1)PCI:     33MHz
            (2)AGP:    4X: 133MHz(UAGP 有132PIN)
            (3)DIMM: 100MHz or 133MHz
            (4)DDR:   100MHz,133MHz,166MHz,200MHz.
            (5)CPU:    100MHz  or 133MHz
            (6)北橋:   100MHz  or 133MHz
            (7)南橋:   14.318MHz
                            48MHz
                            33MHz
                            66MHz
             (8)LPC I/O:     33MHz AND 24MHz
                       *以上皆正常後 才上CPU AND DIMM 測試 是否開機

老兄们,信号掌握了,修P4的板子就很好修了,从P3到P4的信号变化并不是很大。。。
检查主板故障的常用方法
主板故障往往表现为系统启动失败、屏幕无显示等难以直观判断的故障现象。下面列举的维修方法各有优势和局限性,往往结合使用。
  1.清洁法
  可用毛刷轻轻刷去主板上的灰尘,另外,主板上一些插卡、芯片采用插脚形式,常会因为引脚氧化而接触不良。可用橡皮擦去表面氧化层,重新插接。
  2.观察法
  反复查看待修的板子,看各插头、插座是否歪斜,电阻、电容引脚是否相碰,表面是否烧焦,芯片表面是否开裂,主板上的铜箔是否烧断。还要查看是否有异物掉进主板的元器件之间。遇到有疑问的地方,可以借助万用表量一下。触摸一些芯片的表面,如果异常发烫,可换一块芯片试试。
  3.电阻、电压测量法
  为防止出现意外,在加电之前应测量一下主板上电源+5V与地(GND)之间的电阻值。最简捷的方法是测芯片的电源引脚与地之间的电阻。未插入电源插头时,该电阻一般应为300Ω,最低也不应低于100Ω。再测一下反向电阻值,略有差异,但不能相差过大。若正反向阻值很小或接近导通,就说明有短路发生,应检查短的原因。产生这类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系统板上有被击穿的芯片。一般说此类故障较难排除。例如TTL芯片(LS系列)的+5V连在一起,可吸去+5V引脚上的焊锡,使其悬浮,逐个测量,从而找出故障片子。如果采用割线的方法,势必会影响主板的寿命。(2)板子上有损坏的电阻电容。(3)板子上存有导电杂物。 当排除短路故障后,插上所有的I/O卡,测量+5V,+12V与地是否短路。特别是+12V与周围信号是否相碰。当手头上有一块好的同样型号的主板时,也可以用测量电阻值的方法测板上的疑点,通过对比,可以较快地发现芯片故障所在。
  当上述步骤均未见效时,可以将电源插上加电测量。一般测电源的+5V和+12V。当发现某一电压值偏离标准太远时,可以通过分隔法或割断某些引线或拔下某些芯片再测电压。当割断某条引线或拔下某块芯片时,若电压变为正常,则这条引线引出的元器件或拔下来的芯片就是故障所在。
  4.拔插交换法
  主机系统产生故障的原因很多,例如主板自身故障或I/O总线上的各种插卡故障均可导致系统运行不正常。采用拔插维修法是确定故障在主板或I/O设备的简捷方法。该方法就是关机将插件板逐块拔出,每拔出一块板就开机观察机器运行状态,一旦拔出某块后主板运行正常,那么故障原因就是该插件板故障或相应I/O总线插槽及负载电路故障。若拔出所有插件板后系统启动仍不正常,则故障很可能就在主板上。采用交换法实质上就是将同型号插件板,总线方式一致、功能相同的插件板或同型号芯片相互芯片相互交换,根据故障现象的变化情况判断故障所在。此法多用于易拔插的维修环境,例如内存自检出错,可交换相同的内存芯片或内存条来确定故障原因。
  5.静态、动态测量分析法
  (1)静态测量法:让主板暂停在某一特写状态下,由电路逻辑原理或芯片输出与输入之间的逻辑关系,用万用表或逻辑笔测量相关点电平来分析判断故障原因。
  (2)动态测量分析法:编制专用论断程序或人为设置正常条件,在机器运行过程中用示波器测量观察有关组件的波形,并与正常的波形进行比较,判断故障部位。
  6.先简单后复杂并结合组成原理的判断法
  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广泛应用,主板上的控制逻辑集成度越来越高,其逻辑正确性越来越难以通过测量来判断。可采用先判断逻辑关系简单的芯片及阻容元件,后将故障集中在逻辑关系难以判断的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
  7.软件诊断法
  通过随机诊断程序、专用维修诊断卡及根据各种技术参数(如接口地址),自编专用诊断程序来辅助硬件维修可达到事半功倍之效。程序测试法的原理就是用软件发送数据、命令,通过读线路状态及某个芯片(如寄存器)状态来识别故障部位。此法往往用于检查各种接口电路故障及具有地址参数的各种电路。但此法应用的前提是CPU及基总线运行正常,能够运行有关诊断软件,能够运行安装于I/O总线插槽上的诊断卡等。编写的诊断程序要严格、全面有针对性,能够让某些关键部位出现有规律的信号,能够对偶发故障进行反复测试及能显示记录出错情况。
为专业硬件维修,板卡维修是非常重要的项目之一。拿过来一块有故障的主板,如何判断具体哪个元器件出问题呢?
引起主板故障的主要原因
  1.人为故障:带电插拨I/O卡,以及在装板卡及插头时用力不当造成对接口、芯片等的损害
  2.环境不良:静电常造成主板上芯片(特别是CMOS芯片)被击穿。另外,主板遇到电源损坏或电网电压瞬间产生的尖峰脉冲时,往往会损坏系统板供电插头附近的芯片。如果主板上布满了灰尘,也会造成信号短路等。
  3.器件质量问题:由于芯片和其它器件质量不良导致的损坏。
清洗
  首先要提醒注意的是,灰尘是主板最大的敌人之一。最好注意防尘,可用毛刷轻轻刷去主板上的灰尘,另外,主板上一些插卡、芯片采用插脚形式,常会因为引脚氧化而接触不良。可用橡皮擦去表面氧化层,重新插接。当然我们可以用三氯乙烷--挥发性能好,是清洗主板的液体之一。还有就是在突然掉电时,要马上关上计算机,以免又突然来电把主板和电源烧毁。流程。
  由于BIOS设置不当,如果超频……可以跳线清处,摘重新设置。如果BIOS损坏,如病毒侵入……,可以重写BIOS。因为BIOS是无法通过仪器测的,它是以软件形式存在的,为了排除一切可能导致主板出现问题的原因,最好把主板BIOS刷一下。
拔插交换
  主机系统产生故障的原因很多,例如主板自身故障或I/O总线上的各种插卡故障均可导致系统运行不正常。采用拔插维修法是确定故障在主板或I/O设备的简捷方法。该方法就是关机将插件板逐块拔出,每拔出一块板就开机观察机器运行状态,一旦拔出某块后主板运行正常,那么故障原因就是该插件板故障或相应I/O总线插槽及负载电路故障。若拔出所有插件板后系统启动仍不正常,则故障很可能就在主板上。采用交换法实质上就是将同型号插件板,总线方式一致、功能相同的插件板或同型号芯片相互芯片相互交换,根据故障现象的变化情况判断故障所在。此法多用于易拔插的维修环境,例如内存自检出错,可交换相同的内存芯片或内存条来确定故障原因。
观看
 拿到一块有故障主板先用眼睛扫一下,看看没有没烧坏的痕迹,外观有没损坏,看各插头、插座是否歪斜,电阻、电容引脚是否相碰,表面是否烧焦,芯片表面是否开裂,主板上的铜箔是否烧断。还要查看是否有异物掉进主板的元器件之间。遇到有疑问的地方,可以借助万能表量一下。触摸一些芯片的表面,如果异常发烫,可换一块芯片试试。
(1).如果连线断,我们可以用刀把断线处的漆刮干净,在露出的导线处涂上蜡,再用针顺着走线把蜡划去,接下来就是在上面滴上硝酸银溶液。接着就要用万能表来确认是否把断点连接好。就这样一个一个的,把断点接好就可以了。注意要一个一个的连,切不要心急,象主板上有的地方的走线间的距离很小,弄不好就会短路了。
(2).如果是电解电容,可以找匹配的换掉。
万能表、示波器工具
  用示万能表、波器测主板各元器件供电的情况。一个是检测主板是否对这部分供电,再有就是供电的电压是否正常。
电阻、电压测量:
  电源故障包括主板上+12V、+5V及+3.3V电源和Power Good信号故障;总线故障包括总线本身故障和总线控制权产生的故障;元件故障则包括电阻、电容、集成电路芯片及其它元部件的故障。
  为防止出现意外,在加电之前应测量一下主板上电源+5V与地(GND)之间的电阻值。最简捷的方法是测芯片的电源引脚与地之间的电阻。未插入电源插头时,该电阻一般应为300Ω,最低也不应低于100Ω。再测一下反向电阻值,略有差异,但不能相差过大。若正反向阻值很小或接近导通,就说明有短路发生,应检查短的原因。产生这类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系统板上有被击穿的芯片。一般说此类故障较难排除。例如TTL芯片(LS系列)的+5V连在一起,可吸去+5V引脚上的焊锡,使其悬浮,逐个测量,从而找出故障片子。如果采用割线的方法,势必会影响主板的寿命。
  (2)板子上有损坏的电阻电容。
  (3)板子上存有导电杂物。
  当排除短路故障后,插上所有的I/O卡,测量+5V,+12V与地是否短路。特别是+12V与周围信号是否相碰。当手头上有一块好的同样型号的主板时,也可以用测量电阻值的方法测板上的疑点,通过对比,可以较快地发现芯片故障所在。
  当上述步骤均未见效时,可以将电源插上加电测量。一般测电源的+5V和+12V。当发现某一电压值偏离标准太远时,可以通过分隔法或割断某些引线或拔下某些芯片再测电压。当割断某条引线或拔下某块芯片时,若电压变为正常,则这条引线引出的元器件或拔下来的芯片就是故障所在。
程序、诊断卡诊断
  通过随机诊断程序、专用维修诊断卡及根据各种技术参数(如接口地址),自编专用诊断程序来辅助硬件维修可达到事半功倍之效。程序测试法的原理就是用软件发送数据、命令,通过读线路状态及某个芯片(如寄存器)状态来识别故障部位。此法往往用于检查各种接口电路故障及具有地址参数的各种电路。但此法应用的前提是CPU及基总线运行正常,能够运行有关诊断软件,能够运行安装于I/O总线插槽上的诊断卡等。编写的诊断程序要严格、全面有针对性,能够让某些关键部位出现有规律的信号,能够对偶发故障进行反复测试及能显示记录出错情况。
诊断卡常见的错误代码含义如下:
1、"C1"内存读写测试,如果内存没有插上,或者频率太高,会被BIOS认为没有内存条,那么POST就会停留在"C1"处。                                                                 2、"0D"表示显卡没有插好或者没有显卡,此时,蜂鸣器也会发出嘟嘟声。
3、"2B"测试磁盘驱动器,软驱或硬盘控制器出现问题,都会显示"2B"。
4、"FF"表示对所有配件的一切检测都通过了。但如果一开机就显示"FF",这并不表示系统正常,而是主板的BIOS出现了故障。导致的原因可能有:CPU没插好,CPU核心电压没调好、CPU频率过高、主板有问题等

网友:
辛苦了。。。。。哪来的。。。。

网友:
楼主思路很是清晰啊  学习到了  666

网友:
字太多了  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