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3537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7-10):
                                   第一次手打,写的不好请各位前辈见谅
      今天接到一台戴尔笔记本型号3537  版号la-9982p 集显 症状是不定时掉点   客户说没有进水正常使用就这样了
      既然客户说是正常使用这样的,我就没有急着拆,主要是个人比较懒。开机测试确实和客户所说一样,不定时掉电有时3到5分钟,有时能半个小时,内存硬盘换过故障依旧
   拆机看主板没有明显的故障点,测3 5V不稳定 芯片是tps51225c这个芯片都很了解不细说了(我怕比较懒)仔细看,发现TPS51225c引脚有轻微腐蚀,心里暗喜,拆芯片,处理焊盘,换个芯片焊上,开机正常。上亮机图片。

网友:
有惊喜哦。。。。。。。。。。。。。。。

网友:
是啊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居然这么简单

网友:
不管什么问题拆开板我都要先把板看个遍,先观察

网友:
腐蚀 图片没传上来啊

网友:
真是简单的有些惊喜

网友:
维修除了经验还要细心,就会变得简单还有惊喜

网友:
一开始没打算发帖子,就没有照。。。。。。。

网友:
这简单的维修,就是给你捡钱的节凑。看来楼主确实比较懒,没有图片,只有亮机图

网友:
修机之前    先观察一遍板子

网友:
思路清晰,修机就是速度!!!!!!!!!!!!!!!!!!!

网友:
进水了啊 啊,捡到死鱼了

网友:
轻微进水好搞啊

网友:
现在修机的毛病,先刷个BIOS再说,都不愿意测主板

网友:
修机器有时候就是这样,没有拆开之前,都是感觉不好搞,拆开就会有惊喜

网友:
仔细看芯片之后仿佛是看到了RMB

网友:
DELL 机器不知道怎么搞得,进水了,一般都是电源芯片附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