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无声音维修

楼主(2017-07-10):
苹果A1502无声音维修

型号:A1502板号:820-3476-A
故障:无声音
        此机是零客送修,来的时候,说机器有声音标志,没声音。给客户沟通几句开修。首先,排除软件驱动问题,重新用测试盘做了一个MAC OS 10.11.6,故障依旧,声音图标显示正常,没有打叉什么的,声音大小也不可调,征得客户同意,拆机检查,发现声卡芯片发热,初步判断应该是IC本身问题。

随后在料板堆,刚好找到这个料板,刚好这个IC(CS4208-CRZ)还在,于是三下五除二,把芯片干下来,这个芯片是BGA封装,重新植锡,郁闷的是没有这个钢网,好不容易用锡膏植上锡球,重新焊接上,等着见证奇迹时刻,然而并没卵用,开机测试,声卡不热了,但还是有声音图标显示,还是不出声音。郁闷了,客户已开始催了……

心想估计还是声卡IC问题,料板里已经没有这个板子了,还有几片1466和1465,没找到,因为这两款机子的声卡都在小板上,我换下来不少坏的小板,翻翻刚好在1466 的小板上找到这个声卡芯片,又风枪搞下来,10分钟植好球,再次焊上去,装机测试,这次进系统测试……

声音终于TM出来了!维修到此结束,等着收钱,哈哈
注意:对于BGA封装IC,苹果的板子这样的IC很多,除了常见的CPU,桥。显存,内存之外,还有声卡,SMC,背光升压IC等等,植球和焊接都是需要细心,还有温度掌控,特别是苹果的这种BGA芯片,没有对位框,只有凭感觉了……

网友A:
技术可以,配件好找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可以,配件好找布。。。。。。。。。。。。。。。。。。。。。。

这种配件没有程序 相对好找 要是SMC就麻烦了

网友:
又是一个高手,苹果对我来说 是 精密仪器!!

网友:
板子一看就是15年的,不是820-3476

网友(2017-08-09):
楼主和医生差不多了  望闻问切   手工过硬 可以的

网友:
技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