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无供电维修

楼主(2017-07-10):
收到一块广达jwu主板的电脑,客户说USB口不能用,插上带灯鼠标后,鼠标灯没有亮,当时想应该不是软件问题,然后就把主板拆开,上电开机一量所有USB接口没有5伏供电,判断正确,查找电路图找到USB五伏供电来自于8角小芯片的二级5V,二级5v来自于u20,根据图纸,芯片1脚使能信号23供电,一测量5伏供电从23脚进入但是1脚USBpwron#也是5v高电平,usbpower#高电平平关闭USB供电低电平才有效,于是追查此信号来自于EC97脚发出的,该EC自带程序,感觉EC97脚好像虚焊,怀疑EC没有把该信号接地,导致没有USB供电,然后加焊EC芯片,加焊后上电测试依然没有USB5伏供电,由于没有一样的EC更换,于是尝试认为EC发出低电平,是不是别的地方把EC发出的信号拉高了,查图发现EC发出了信号只去了u20那个8脚转二级芯片,然后尝试更换u20,上电触发,一量USBpwr#为低电平,怀着激动的心情去测试,一量USB5v主供电已经出现,感紧装机进Windows插u盘,成功识别到u盘,至此故障排除,新人第一次发帖诸多不懂,大神见谅

网友A:
虽然问题简单,但是本人也是费了好大力气去查找的,很多地方都不懂,以后求大神保护

网友:
不错哦,精神可以。。。。。。。。。。。。。。

网友:
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估计都是直接连了

网友:
我也想过,但是直接连会很费电啊,还是老老实实查信号吧,毕竟有图

网友:
修了很多了,都是拆了芯片,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问题简单,但是本人也是费了好大力气去查找的,很多地方都不懂,以后求大神保护

这种故障下次时间紧也可以直接连通5V 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新注册账号 请遵守论坛版规!

网友:
修了很多了,都是拆了芯片,直连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
usb供电5v没有的话可以飞线接电过来

网友:
手上一块华硕的板usb数据有问题 等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