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修复五部曲,你还觉的蓄电池不能修吗

楼主(2017-07-10):
蓄电池修复五部曲,你还觉的蓄电池不能修吗
第一:前期挑选电瓶:
1先看电池的外观,是否符合修复的条件;再看盖上的出厂编号,就能看出这块电池的出厂时间。
2用我们配给的电池容量检测表对电池进行测量,通过测量电池的负载电压和开路电压来判断这个电池能不能修复,这个测量方法有时候也不准确,因为有的电池使用后没有电了,这时候如果用表测量,可能会出现负载电压过低的现象。
3如果看着这块电池出厂时间不长,外观也比较好,也可以试着修复,也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这个也得要靠自己的判断和经验。
第二:
挑选后的电池要进行零放电处理。
第三:放完电的电池再用工具把上盖打开,通过加液、静置两个小时以上,才能上机器修复。
第四:
1我们的修复仪通过电池的串联和并联一次性可以修复12ah的电池1--130块、20ah的电池1---78块,30ah52块。
2修一块和修多块用的时间是一样的,不是说每天能修多少块,而是每次能修多少块,我们自己发明、研究的修复方法,修复时间要44个小时。
第五:修复后的电池要经过配组才能使用,通过配组仪来检测每块电池的容量,把容量相近或相等的电池配到一组才能很好的使用。如果容量不等、相差很大,这样配到一起的电池也不会使用很长时间。

网友:
楼主是来打广告的吗,版主也不管管

网友A:
你的修复仪不会就是个充电器吧!!!!!!!!!

nzw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修复仪不会就是个充电器吧!!!!!!!!!

你答对了,就是个充电器电流大一点的充电器

网友:
。。电池里面只要不是物理性损坏一般都能修复吧?

网友:
这不是忽悠人的吗

网友:
电动车买过返新的铅酸蓄电池,用不了多长时间,换电池,就是冬天最冷的那个时候去。中招的机会少。

网友:
铅酸蓄电池这样修也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
楼主基本功真不错,应该是搞家电维修的师傅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一般300w左右的没什么修的,但是一个7 800w的电源你查下价格就知道有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管理员,有人在这里放大炮,真有这么好用,你就发了。

网友:
真的这么容易修复,没见过修蓄电池的,不知道原理,不过我这边有很多拿旧电池修复过当新电池买,是电动车的

网友:
解释的很清楚明白
解释的很清楚明白

网友:
经验还是有用的,自己也可以借鉴修复,不过广告太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