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D3H不触发

楼主(2017-07-10):
这几天比较有时间,去网上买就几片主板来研究下,看中了片技嘉Z77-D3H,卖家说装水冷搞坏的, ,主板背面断线7,8处, ,上电不能触发,量了待机 ,有3.3V,强制上电,量桥供电, D极3.3, ,S极0V,打开图纸,Q26是受控于324, ,324供电正常,直接把324和Q26换掉,能触发了,但马上掉电,仔细看了324附近,压力有两个W1P只剩半边了, ,图纸看看是什么信号, ,原来是VTT_EN,从料板找了两个换上,以为万事大吉了,开机桥S极电压1.8升到2.4.吓得我马上拔掉电源,怎么回事啊?想了想,打开图纸,以为是R188 R189坏了,但两个阻值正常, 最后把目光放到BC79,升压电容,换掉BC79,1.8v正常出来了 ,上电跑码收工。 ,发帖不易,请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A:
现在的主板没以前好修了,只要有一个电压没有就开机掉电

网友B:
厉害  修的不错  上个假负载 居然可以亮屏

网友:
楼主那是闲的很   ·一般哪有时间搞那些·
最近客户的东西都修不完·不知道是不是 夏天来了的原因

网友:
这板子修起来费力呀.....楼主不简单呀......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网上买好板子都会整点幺蛾子,还买坏板子来修。要是买个料板回来,修不出来的。

网友C:
几天比较有时间,去网上买就几片主板来研究下,看中了片技嘉Z77-D3H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天比较有时间,去网上买就几片主板来研究下,看中了片技嘉Z77-D3H

维修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是用来赚外快的。https://2.taobao.com/item.htm?id ... &_u=b9ofh6r6c7e

网友:
修到过这种板子不过不加点的呵呵V星很多通病

网友:
运放芯片取样电阻变值把两个电阻同时更换就好了.

网友:
进水机电容坏得多啊,楼主细心技术好~~

网友:
不错,故障挺多,修好了。楼主很有耐心。。。。。

网友:
Z系列的主板很少看到,不过还是慢慢的看了楼主的分享

网友:
下次手上有板的坏了好直接下手维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厉害  修的不错  上个假负载 居然可以亮屏

肯定是CPU吧,要不然假负载绝对大卖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CPU吧,要不然假负载绝对大卖啊

下次编辑好一点,因为很少发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次编辑好一点,因为很少发贴。

这倒是,排版如果好了,这帖子绝对加分的人比现在多。

网友:
楼主好功底,这种多故障的其实也不难搞,只要细心肯定能搞出来的。加分。

网友:
都看不到,也不能认证,怎么学习?太郁闷了!先弄点积分吧!

网友:
我来学习学习看看怎么修, 学会了我出去给别人修修

网友:
我为啥啥也看不到呢? 看不到内容我怎么学习? 学习使人快乐, 学不到我快乐个屁啊

网友:
桥供电的运放和场管坏,没有桥供电,总线供分的开启两个三极管坏了,升压电容坏了

网友:
请问这个图有点位吗?有图没点位不知道谁是谁也能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主板没以前好修了,只要有一个电压没有就开机掉电

是的啊。技嘉就是掉电。恶心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  修的不错  上个假负载 居然可以亮屏

这是什么假负载,好牛逼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