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一下内存供电

楼主(2017-07-10):
内存供电电路为内存提供工作所需要的供电和电流,同时还为内存和内存控制之间的总线供电。可见内存供电的好坏直接影响了整机的稳定性以及主板的超频性能。维修主板时,需了解的内存主供电有两种,一种是DDR2内存的供电,电压为1.8~2V,另-_种是DDR3内存的供电,电压为1.5V.最新的DDR4内存的供电电压为1.2V.——新手上路,请多多指教

网友:
如果能详细的说下在插槽上的具体位会更完美

网友:
好像说得要点简单呢,,看起来好像也没学会什么!呵呵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你,如果再能说的详细一点就好了

网友:
所有的内存条·电压,电流,在机都可测出,但是还是要谢谢楼主的提醒。

网友:
ddr3还有一个低电压版    1.35v

网友:
谢谢提供,学习了,以后用得上,谢谢!!!

网友:
谢谢提供,学习了,以后用得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