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进水维修

楼主(2017-07-10):
今天接到商家一个进水机联想G50-80,板号nm-a361,果断上电,电流在0.20.4之间跳动,应该是电压没出来完,拆机看见主板触摸板的地方有进水痕迹,也有不少腐蚀的地方,拿洗板水刷了一下,通电量电压,只有显卡供电没出来,印象中之前好像也修过这么一个板子,也是这个问题,然后找到一个腐蚀掉的电阻r149,图纸发现是显卡5伏供电的控制极上的电阻,应该就是他坏了所以电压过不来,导致显卡5伏供电没有,果断在料板上找了一个150k的电阻换上,电流上去了,接屏幕亮机,感觉这类机器进水好像是通病了吧,而且那个电阻也比较容易坏,记下来算是经验了

网友A:
今天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故障。。。。看来是通病呀

网友B:
已经是通病了,,,这机器CPU也坏的挺多的,,

网友:
捡钱的活,自己有维修思路的都能搞定

网友C:
今天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故障。。。。看来是通病呀。通病跟我们送钱不好吗???

网友D:
通病的话 收藏一下  以后用得着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通病都值得收藏。。。

网友F:
已经是通病,这机器CPU也坏的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经是通病,这机器CPU也坏的挺多的

被你说中了,昨天返修了,开机0.38掉电,最后查出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故障。。。。看来是通病呀

机器返修了,还有其他问题,你可以去看一下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68348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是通病了,,,这机器CPU也坏的挺多的,,

嗯,今天返修了,0.38掉电,查到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故障。。。。看来是通病呀。通病跟我们送钱不好吗???

通病之一。。。。。。今天返修了,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病的话 收藏一下  以后用得着

机器返修了,还有问题,你可以看下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6834815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通病都值得收藏。。。

返修了,又有新问题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6834815

网友G:
这样的通病也老火,换CPU伤不起。。

网友:
嗯嗯。通病了

网友:
主板有进水的吗?这个地方腐蚀不是很多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通病也老火,换CPU伤不起。。

cpu不敢换,风险大,而且换了也不知道能管多久,还不如直接换板子

网友:
换U风险太大了 没必要了吧

网友(2020-07-21):
能够分析出来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