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奇葩问题进来看看

楼主(2017-07-10):
前几天一老客户拿来一笔记本
型号 联想G50-80 此机刚过保不久,客户描述说是开机闪几下就黑了。
拿到手开机,亮了 ,然后进如WIN7画面,再然后就黑屏了 ,仔细看还能看到桌面,属于无背光。。。

打发顾客走后先不管别的 换个屏试下再说,可想而知 问题依旧 ,顿时就感觉对于我这种小白来说问题不简单了,

先撤掉硬盘 发现不今系统的情况下不会暗屏 难道是驱动问题?换个硬盘准备装系统 ,尼玛  进BIOS 也黑屏。
外接显示器没问题。没办法 拆机吧。主板拆下来再试尼玛 不黑屏了 ,机器没进水没摔。这就比较蛋疼了。
再装回去 又黑屏 ,真操蛋 取下键盘 ,哟呵 不暗屏了  看来是键盘的问题了,果断打电话跟客户说要订东西修 要等几天。
报价260客户答应修,
说到这你们不会说我太黑了吧 换个键盘260 。
之后键盘到了满怀欣喜的装上去 ,整个人都不好了  还是黑屏,心都凉了一大半,这该如何是好,我该怎么去修。疑难杂症
先刷个BIOS 吧 ,刷完还是没用,哎  这钱不好赚啊。
定下心,仔细想想 不上键盘不暗屏  换了键盘没用 不应该啊?

  果断用表打下主板键盘接口这里的电容阻值 终于发现有个电容阻值明显偏低了 拆掉电容 还是偏低,键盘属IO 控制,
拆掉IO 芯片 再打阻值 不偏低了,看来是IO 坏了

  再打电话 要客户再等几天,IO 到了后小心翼翼的装上  ,只求老天保佑啊  别在暗屏了。
阻值我也懒得打了 直接上键盘开机 。。。。。。 嘿 不黑屏了。 果然是这的问题,装上测试开机关机试了N次,
此机维修到此结束了。

  真是难明白, IO 坏了会导致进系统暗屏。其他都正常 ,反正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

网友:
IO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应该先把 io这个脚位翘起来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过学习了记住了下次多点经验

网友:
这个正常吧   背光开启信号  可能是由EC发出的  EC坏了 不发出  所以就暗屏呗

网友:
那就正常,背光很有可能本来就是EC来控制。

网友:
EC应该是软故障,没有试试飞线解决吗

网友:
楼主的思路不错,有条不稳的,现在真这么认真修的不多了

网友:
这个有点曲折·························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过学习了记住了,下次遇到 试试

网友:
IO 控制 屏幕的亮度的调节 ,但是我还没有遇到过换IO 可以 修好暗屏的。修的少。

网友:
无语  全程有点没看懂啊  说清楚啊

网友:
整个人都不好了  还是黑屏,心都凉了一大半

网友:
ec的问题比较大,把ec脚位翘起来看看

网友:
好多背光开启是EC控制。楼主试着挑起来EC背光控制脚 试过吗

网友:
这个机子我前几天还接到一台 8月份过保....果断送售后了